请问下这种开关,详细名称或者关键字是什么

楼主(2017-09-06):
就是一个薄膜充当绝缘,抽出来就相当于导通。跟红外遥控器下面性质一样。

//已经搜到类似的叶片开关,谢谢各位

网友:
有点像音乐贺卡,但是不好找

网友:
玩具里面常用的一种电路设计,try me......

做玩具时候都要有这个功能,插入这个后,玩具的灯会亮,声音会响,但是里面电机不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