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解决隔离电源后的触摸按键芯片工作异常

楼主(2017-09-07):
系统的硬件架构如下:

采用220V交流电供电,内部使用购买的220V-5V成品的隔离电源模块,类似于下面这种图里的,5V直接作为驱动继电器的电影,将5V通过3.3V电源转换芯片生产3.3V,用于stm32和触摸芯片的供电。

问题:
1. 使用220V供电后,触摸芯片工作异常,不能正常感应手指的触摸。
2. 使用可调电源直接对5V供电,系统是正常工作的。
3. 可以确定在220V直接供电时,MCU是正常工作的。
4. 在220V直接供电时,如果将弱电的GND连接到电脑USB上的GND,系统正常工作。

上面的描述中第四点尤其重要,我觉得应该是隔离电源模块此处的应用不合适,不知道是否是这个问题?如果需要替代,应该怎样选择电源?
请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楼主滤波没做好吧,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B:
看上去是电源模块没有接地,或者没有接x电容y电容

网友:
Y电容或高频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C:
使用带地线的隔离电源,5VGND和大地间要有Y电容

网友D:
估计是共模干扰较大,不知TTP223是啥原理
我觉得“电荷转移”的方式抗干扰能力更强。
可以用单片机自己做: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234136-1-1.html
也有专门的芯片:
AT42QT1010(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滤波没做好吧,用示波器看看

电源模块为成品模块,对外输出5V,整个板子继电器全闭合的状态下,电源能够稳定输出5V,因为没有示波器,无法看到电源纹波,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电源模块没有接地,或者没有接x电容y电容

很廉价的一个电源模块,没有看到Y电容,准备购买一个带有Y电容的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共模干扰较大,不知TTP223是啥原理
我觉得“电荷转移”的方式抗干扰能力更强。
可以用单片机自己做: ...

所谓的触摸按键芯片也就是感应电容的变化,对电源会有一定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带地线的隔离电源,5VGND和大地间要有Y电容

带地线的隔离电源,有这种成品的模块吗?

网友C:
肯定有的,就算没有你自己加一个也不难,找个耐压1000V的100p左右的电容把地线和GND连起来,找不到也没关系,直接把GND和地线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的,就算没有你自己加一个也不难,找个耐压1000V的100p左右的电容把地线和GND连起来,找不到也没关系 ...

如果我用Y电容的话,按照如下的方式进行连接对吗?

网友:
楼主位的这么电源,还真敢用它做产品啊?

换好一点的电源,这种东西只能自己做个玩具什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用Y电容的话,按照如下的方式进行连接对吗?

Y电容是在冷热地上的

网友:
感觉像是地的问题

楼主:
汇报一下情况,经chess01在11楼的指点,在电路中加入Y电容,目前触摸开关已经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E:
请问楼主是怎样加的电容,是按照12楼的方式加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是怎样加的电容,是按照12楼的方式加的吗

你看下十二楼的图。实际上我只接了一个Y电容,右边接的就是GND,左边不是这么接的。左边应该接到全桥整流的热地上。即下图中红色的地方。

网友F:
找个抗干扰强的触控吧,之前跟你一样的结构,也是TTP芯片,现象也一样。

网友(2018-01-08):
触摸专用芯片   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QQ  1653856322

网友:
Y容要加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抗干扰强的触控吧,之前跟你一样的结构,也是TTP芯片,现象也一样。

TTP触摸芯片 对环境和电源要求比较高
所以建议你换芯片
我们触摸芯片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QQ:1653856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