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又一款极棒的开源免费小型GUI,仅需三个文件,....

楼主(2017-09-07):
又一款极棒的开源免费小型GUI,仅需三个文件,且带使用手册,实际效果也顶呱呱

说明:
1. 这个是无意中在网上发现的,作者应该算是“骨灰级”GUI爱好者,几乎将他的这个GUI刷到几百款不同的显示屏上面运行。
2. 源码下载: UGUI-master.zip
3. 手册下载: Reference Guide.pdf
4. 官方地址:http://embeddedlightning.com/ugui/
5. 我们这里特别感谢此GUI作者的奉献精神。手册和源码在论坛下载,点击文章末尾的阅读原文可进入。
===============================
这个源码仅有如下三个文件,简单易用。

作者在Youtube上面展示的视频,展示了147款不同显示屏上面跑自己的做的GUI,效果顶呱呱,就问你服不服^_^

Youtube 如何fan墙访问?

网友A:
感觉很牛,有没有人移植到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牛,有没有人移植到STM32?

作者的example里就是stm32 discovery板子的了

网友:
精简到这程度, 真牛

网友:
感谢楼主,刚好要用到这种简易的GUI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源码?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源码?放出来。

给了链接了啊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厉害,可惜现在不喜欢自己搞GUI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收藏了再说

网友:
感觉牛的东西都应该支持一下!

网友:
mark,楼主用上了没,感觉如何

网友:
ugui.c --> 1MB的容量,这个有点。。。怕也有两万行以上的代码了

网友:
他只是把所有C函数都放到了gui.c

网友:
uGUI

关键是没有模拟器,这样子实际上屏,看效果,好累的啊。

网友:
不知道 有没有裁剪啊 这些功能

网友:
好像是搬运的硬汉的帖子

网友:
支持窗口管理吗

网友C:
这样不好吧。。搬运也要说明下吧

网友:
效果不错而且精简实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但,暂时用不上。。

网友:
看看怎么样 GUI

网友:
感谢分享,看看有没有项目用的上的

网友:
这个不错
下来看看
研究一下

网友:
能画指针么

网友:
好东西,赶紧下载一个,向原作者致敬

网友:
试试抓TUBE https://www.zhuatube.com/

网友:
我来把它上传

网友:
感谢原作者开源,研究一下,应该需要用到

网友:
手册下载没找到

网友:
oled正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μGUI Features

μGUI supports any color, grayscale or monochrome display
μGUI supports any display resolution
μGUI supports multiple different displays
μGUI supports any touch screen technology (e.g. AR, PCAP)
μGUI supports windows and objects (e.g. button, textbox)
16 different fonts available
integrated and free scalable system console
basic geometric functions (e.g. line, circle, frame etc.)
can be easily ported to almost any microcontroller system
no risky dynamic memory allocation required

Reference Guide

网友:
用过了,很好移植,控件少了点

网友:
我也看不懂,但还是要收藏

网友:
又一款?还有哪些啊

网友:
再次mark一把。

网友:
没办法 只能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好吧。。搬运也要说明下吧

加个说明就是加个转字,也是呵呵了

网友:
GUI 看来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你连续转载了我两个GUI帖子,能不能把出处写上,写个来自安福莱电子也行啊

网友:
不错啊,马克一下,GUI

网友D:
XXNet,以前的GAE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XXNet,以前的GAE翻法。

Lantern

爱国 挺好!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哦~~~~~~~~~~~

网友:
作者的example 用什么编译器阿,我看不像IAR 和 Keil阿?

网友:
很好啊,马克一下,GUI

网友:
感谢原作者开源

网友E:
一个C一兆,知道有多少行吗

网友:
mark一下,后续应该能用上,感谢楼主

网友F:
楼主真垃圾,转载人家安富莱电子的也写个出处,小心我举报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垃圾,转载人家安富莱电子的也写个出处,小心我举报你。

图片上有安富莱电子的 log吧,开始忘了加,后来想加的时候过了24小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C一兆,知道有多少行吗

一大半是字体的取模表

网友:
看图片倒是很漂亮!

网友:
确实不错,字库不用还能不能再精简

网友:
收藏先,多谢安弗莱

网友(2017-11-10):
表示膜拜,这个很值得学习

网友:
东西不错,就是不支持按键的操作方式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谢谢分享~
开源免费小型GUI,仅需三个文件,且带使用手册,实际效果也顶呱呱

网友:
仅需三个文件,其中有个文件有七千行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这个文件这么少?还配手册,比emWin应该好写点,对于不需要复杂图形的这个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G:
最近在一款16级灰度1.2寸96*96的单色OLED上跑上了UGUI,很奇怪,只需要对接好写点函数,而不需要读点函数,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没有深入去阅览它的代码。
当然在是用的时候遇到各种奇怪的问题,32bit的要色值我不知如何转换成16级灰度的值。
比如画圆,圆的一部分不见了,跟语句前后执行顺序有关系...
看来完全不看他的代码,直接用还有有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在一款16级灰度1.2寸96*96的单色OLED上跑上了UGUI,很奇怪,只需要对接好写点函数,而不需要读点函数, ...

这么快就用上了?   我感觉这个gui控件还是偏少

网友:
短小精悍,就是两年多没更新了,多增加点控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在一款16级灰度1.2寸96*96的单色OLED上跑上了UGUI,很奇怪,只需要对接好写点函数,而不需要读点函数, ...

调试了一天,还是发现问题了,是自己驱动的问题。由于使用的SPI DMA,每次DMA刷整屏,DMA发送完成中断产生后此时数据并未完全发送完毕。需要在TC后,等待实际发送完毕后,再执行关通道。正在仔细看代码,这个GUI 的C代码写的太范了,完全可以用来作为C编程学习的范本。虽然自己写C有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