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兄弟知道LTspice如何将信号源设为扫频信号和调出波特?

楼主(2017-09-07):
RT,搞了个阻容电路,想看看频响特性的,没搞定如何设置信号源为扫频信号和调出波特图,谢谢!

网友:
什么阻容电路,无图无真相、、、

网友:
cadence的pspise仿真里面有个vac & iac的电压 & 电流源,仿真模式选择ac 扫描模式
ltspise的就不晓得了

网友A:
可以参考 examples/Educational/stepAC.asc 那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 examples/Educational/stepAC.asc 那个例子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B:
就选普通电源电压1V,仿真选择AC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上图是我用正弦波1kHz的效果
看了4楼兄弟说的那个例子,我要的就是类似的效果,可惜我没找到具体在哪里设置,看到信号源好像不一样,不是普通的正弦波,方波那个信号源。
按6楼兄弟说的也试了,没出来波特图,能否多指点一下^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选普通电源电压1V,仿真选择AC模式就可以了

兄弟具体说说AC模式除了1V,还有哪里要设置的,我设置后运行,输出端是一根直线的,按找图上这些参数,如果是扫频信号,比如20Hz~20kHz输入,输出在1k那里有衰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具体说说AC模式除了1V,还有哪里要设置的,我设置后运行,输出端是一根直线的,按找图上这些参数,如 ...

兄弟你去看下例子啊,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传不上来。

一是电压源设置右侧 那个 small signal AC analysis 那个框里要设置。
二是仿真命令要用 .ac 而不是 .trans 。

楼主:
基本上搞定了,谢楼上几个兄弟,为了让后面比我还菜的兄弟少走弯路,顺便截个设置的图,相对我要看的这个频响特性来说确实不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去看下例子啊,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传不上来。

一是电压源设置右侧 那个 small signal AC analysis  ...

看看你说的不能上传图片是不是这里忘了取消勾选了?默认是选中的!

网友C(2020-06-15):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搞定了,谢楼上几个兄弟,为了让后面比我还菜的兄弟少走弯路,顺便截个设置的图,相对我要看的 ...

您好,为什么按照您的设置和电路,仿真出来的曲线不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为什么按照您的设置和电路,仿真出来的曲线不一样呢?

好久没弄这个了,设置的参数什么的上面都已经贴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你哪里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