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一台六位半万用表,谁帮忙推荐个型号

楼主(2017-09-07):
目前手头的是四位半,想入手一台六位半。主要用来测低电流和平均电流。所有的设备要有个额定功率什么的,如果能测电容最好了

网友A:
Agilent 34401A 用的很好用

网友:
FLUKE8846 ,交流秒杀34401

网友B:
34465A   安捷伦目前主推的6位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ilent 34401A 用的很好用

能测平均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465A   安捷伦目前主推的6位半

一般多少钱一台

网友C:
34411A,可提供今年5月份的校准证书,6K;
34401A,2K
需要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多少钱一台

34465A e络盟 CNY9,820.90 可惜下单时还要加17点税 有更靠谱的渠道请喊我一下

网友:
强烈推荐34401A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4411A,可提供今年5月份的校准证书,6K;
34401A,2K
需要联系

你的表为什么这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表为什么这么便宜?

二手

网友E:
34465A,去年买的含税9200左右,绝对好用。配合安捷伦的上位机,绝对满足你的需求。公司买的话,不建议34401A或者是34410A。下面的图是我们用34465A配合上位机测试电流的波形图,两个标尺之间的电流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时间等等都可以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465A,去年买的含税9200左右,绝对好用。配合安捷伦的上位机,绝对满足你的需求。公司买的话,不建议3440 ...

34465面板上显示的图形和上位机的测量图一样吧,感觉很高级,有点示波器的感觉。

网友E:
引用 楼主:
34465面板上显示的图形和上位机的测量图一样吧,感觉很高级,有点示波器的感觉。 ...

没用过34465的面板,好像也有曲线的方式显示,但是不如电脑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34465的面板,好像也有曲线的方式显示,但是不如电脑方便。

测电流的时候,串入电阻大吗?
安倍档 最后一位是uA吧,精度怎样。  最近在调GPRS  瞬态电流2A   待机80uA  怎么搞都不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测电流的时候,串入电阻大吗?
安倍档 最后一位是uA吧,精度怎样。  最近在调GPRS  瞬态电流2A   待机80u ...

安培档位的精度不行,具体的插入电阻没测过。不过你这个需求最好用高速电源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安培档位的精度不行,具体的插入电阻没测过。不过你这个需求最好用高速电源实现。 ...

和电源没关系,直接用的是锂电池。主要串入一个测量电流的电阻以后GPRS瞬态电流大了以后压降变大,模块容易死机。
所以只能用安倍档测串入电阻约为0.1欧 。一旦休眠电流变得很小,又测不准。发现几块万用表测下来数值都不太一样。 为测这个电流公司3个福禄克的17B万用表挂了2个(自动档位的就是有点傻过头)【公司一群大学生,烧了一个再烧第二个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和电源没关系,直接用的是锂电池。主要串入一个测量电流的电阻以后GPRS瞬态电流大了以后压降变大,模块容 ...

我的意思是测试的时候不用电池啊,用高速电源调整成4.2V然后给设备供电,高速电源可以提供ua到A的供电能力,而且可以读出电流值来。不过你也可以串一个0.1欧的电阻,然后用电压档去测电压然后换算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测试的时候不用电池啊,用高速电源调整成4.2V然后给设备供电,高速电源可以提供ua到A的供电能 ...

有怎样的电源可以随负载的变化显示电流大小的? 可以显示到uA级吗?
查了几个能显示到1mA的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怎样的电源可以随负载的变化显示电流大小的? 可以显示到uA级吗?
查了几个能显示到1mA的已经很好了

价格都不低,安捷伦好多都可以的,有上位机采集动态的电流波形。显示到ua也是要切换档位的,只不过切换速度很快,不会导致电压跌落。

网友G:
引用 网友E:
34465A,去年买的含税9200左右,绝对好用。配合安捷伦的上位机,绝对满足你的需求。公司买的话,不建议3440 ...

这个表测量速率有多少,1000次/
秒?速率太低这种趋势图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表测量速率有多少,1000次/
秒?速率太低这种趋势图就没啥意义了

官方资料是50K次/秒,绝大多数应用足够了,要求再高的就要用电流探头了

网友H:
没花钱买高速采样默认是1000次,要想达到50k要另外花钱买licence

网友I(2017-10-30):
引用 网友E:
34465A,去年买的含税9200左右,绝对好用。配合安捷伦的上位机,绝对满足你的需求。公司买的话,不建议3440 ...

我也想买这个表,你们是有供应商优惠价?含税才9200?

网友:
目前最值得買的6位半就是34465A,俺入手三年了,非常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怎样的电源可以随负载的变化显示电流大小的? 可以显示到uA级吗?
查了几个能显示到1mA的已经很好了

你需要的是源表,不過這玩意價格都不便宜,目前最流行的型號是Keithley 2450,價格應該在40K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买这个表,你们是有供应商优惠价?含税才9200?

我记错价格了,含税是9300。我们也没啥特殊的,可能就是找对人了。当时也是问了一圈,找到了这个最低的价格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34465A,去年买的含税9200左右,绝对好用。配合安捷伦的上位机,绝对满足你的需求。公司买的话,不建议3440 ...

上位机也需要付费购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上位机也需要付费购买吗?

是要付费的,不付费是试用版,采集时间限制为2个小时,没有其他的功能限制。一般做功耗分析2个小时时间足够了。特殊要求的,比如采集一天,那就要购买了,或者是每隔2个小时手动点一下启动按钮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记错价格了,含税是9300。我们也没啥特殊的,可能就是找对人了。当时也是问了一圈,找到了这个最低的价 ...

我在京东上问了一下不含税9700,好贵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是要付费的,不付费是试用版,采集时间限制为2个小时,没有其他的功能限制。一般做功耗分析2个小时时间足 ...

我看介绍还有一个软件的选件,那是怎么回事啊?
是指万用表里的选件还是上位机软件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我在京东上问了一下不含税9700,好贵啊。

选件应该就是楼上朋友问的上位机授权吧,你去官网看看介绍,我没太注意。据我了解我买表的这个代理也是一个很大的代理,在JD有店。JD价格贵应该是原厂对渠道的要求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看介绍还有一个软件的选件,那是怎么回事啊?
是指万用表里的选件还是上位机软件啊? ...

34465A有兩個主要升級選件,一個是34465A-DIG,另一個是34465A-MEM,都是買了Licence自己輸入就生效的

前兩年Keisight把34465A-MEM變成免費的了,衹要升級到最新固件版本,默認就是生效的

34465A-DIG需要花錢買,功能是 Digitizing and Advanced Triggering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选件应该就是楼上朋友问的上位机授权吧,你去官网看看介绍,我没太注意。据我了解我买表的这个代理也是一 ...

有道理,应该是原厂掐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选件应该就是楼上朋友问的上位机授权吧,你去官网看看介绍,我没太注意。据我了解我买表的这个代理也是一 ...

no,選件是表上的功能,上位機軟件要另外花錢買,或者用免費的,但有功能限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K:
34465A有兩個主要升級選件,一個是34465A-DIG,另一個是34465A-MEM,都是買了Licence自己輸入就生效的

那个需要付费的应该是提高采样速度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K:
no,選件是表上的功能,上位機軟件要另外花錢買,或者用免費的,但有功能限制 ...

so 复杂,不知道用LabVIEW开发行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那个需要付费的应该是提高采样速度的吧。

是的,就是所謂的Digitizing,另外還有高級觸發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I:
那个需要付费的应该是提高采样速度的吧。

https://item.jd.com/10793163104.html你问问这家店吧,如果不肯便宜,我给你私信联系方式。

网友K:
引用 网友I:
so 复杂,不知道用LabVIEW开发行不行。

當然可以,如果你自己花時間編程的話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jd.com/10793163104.html你问问这家店吧,如果不肯便宜,我给你私信联系方式。 ...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就是所謂的Digitizing,另外還有高級觸發功能

我估计用不到,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當然可以,如果你自己花時間編程的話

恩。。。。。。。。

网友I: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jd.com/10793163104.html你问问这家店吧,如果不肯便宜,我给你私信联系方式。 ...

也是这家店的联系方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K:
no,選件是表上的功能,上位機軟件要另外花錢買,或者用免費的,但有功能限制 ...

上位机好像只有时间限制吧,没有功能限制,可能我用的功能不多,最多的就是用来检测电流波形,看功耗用。免费的2个小时已经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是这家店的联系方式么?

是的

网友I:
好的,你们当时买的就是这家的么?感觉现在京东上普遍都是这个价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好的,你们当时买的就是这家的么?感觉现在京东上普遍都是这个价格。

我不是JD买的,但是是同一家公司。JD上价格都是公开的,都是正规的代理,原厂不可能让他们公开搞价格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是JD买的,但是是同一家公司。JD上价格都是公开的,都是正规的代理,原厂不可能让他们公开搞价格战的 ...

soga,谢谢啦。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没花钱买高速采样默认是1000次,要想达到50k要另外花钱买licence

这个和普通万用表的几次是一样的意义吗?

网友:
最近也在搞低功耗,坛友有在用Keysight N6705B吗,搞搞电池供电的低功耗测试要配置什么模块,配置好需要多少大洋,好像用N6780SMU模块可以达到200K 的采样速度,这设备用来做低功耗测试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和普通万用表的几次是一样的意义吗?

是的,一般普通万用表1s 3次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34465A,去年买的含税9200左右,绝对好用。配合安捷伦的上位机,绝对满足你的需求。公司买的话,不建议3440 ...

在哪买的,问了下采购发现比给的参考价高不少,仪器难道也大幅涨价了吗

楼主:
让采购咨询了几个供应商,发下价格比预期的要贵不少,再对比下。部分产品是低功耗,需要给详细参数,只能用高级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411A,可提供今年5月份的校准证书,6K;
34401A,2K
需要联系

成色怎样,兄台

网友:
这还要问?肯定是34401

网友:
DM3068如何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