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FLUKE 15B/17B加装背光

楼主(2017-09-07):
好久没发技术贴了。。。
FLUKE 15B 17B主板是一样的,CPU86脚是背光输出脚,都可以加装背光。15B还可以把隐藏的按键引出,除了不能测温度,其他功能和17B一样。
但是这两款表的液晶屏是不透光的,不能用背光片的方式加装背光。可以在屏的側面用2颗3014的LED做背光
原理很简单,CPU脚间距比较小,焊功不好的慎改,效果一般吧。看图说话。

长按HOLD键控制背光开/关。注意,打开背光后长时间不用,表自动关机后背光不会关闭!!!

网友:
楼主可以把屏背面的反射膜撕掉变成全透屏,这样透光效果很好哦

网友:
咱们电工就是省钱的方法多

网友A:
要是能改成通过背光灯键退出休眠模式,可以减少转盘磨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改成通过背光灯键退出休眠模式,可以减少转盘磨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

15B本来就有休眠后按任意键唤醒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B本来就有休眠后按任意键唤醒的功能

现在用的是新版本15B+,没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是新版本15B+,没这个功能

要拔盘唤醒,简直是SB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拔盘唤醒,简直是SB的设计.

我也觉得,唤醒要转来转去的,加快了PCB上的接触点磨损,
估计是旧版的表太耐用了,厂家就想了这鬼办法让客户快些换新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唤醒要转来转去的,加快了PCB上的接触点磨损,
估计是旧版的表太耐用了,厂家就想了这鬼办法让 ...

这应该是唯一的理由了.
我有个华仪的表,在非关机档下自动关机时,耗电非常大,有几十MA,在开机状态下才几个MA,太久没有,可能是表坏了,属于个例.
一忘记关机,电池就耗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唯一的理由了.
我有个华仪的表,在非关机档下自动关机时,耗电非常大,有几十MA,在开机状态下才几个 ...

这个厉害了
估计体验几次以后,今后都不会忘记关机了

网友:
好多福禄克用户不知道自己的表可以关闭休眠功能的,先按住某一个按键不放然后拔动拨盘开机,屏幕有提示的,或者国产胜利表会有毕一声提示的,然后就不会关机了然后电池用完了。至于哪个按键一个个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