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分享开源免费的LittleV GUI,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自带...

楼主(2017-09-07):
说明:
1. 非常适合用在资源受限的场合,极具项目使用价值,而且做出的界面效果也非常时尚,一点也不low,最重要的是完全开源哦,纯C编写。在这里对原创作者表示感谢,如果大家有人使用了,且实际帮到自己了,可以在作者的官网打赏下,都是自愿的。
2. 早前这个是论坛的一位网友分享的,今天特地了解了下,简直是短小精悍,功能齐全了。这些功能都是作者原创实现,不需要附带任何其它的组件。
(1)自带非抢占式OS,还可以看CPU利用率哦。
(2)文件系统方面,SD卡采用FAT32类型,RAM部分也可以使用文件系统,采用的UFS。同时也带了一个Linux端的文件系统驱动。如果有需要,可以单独移植的,可移植性强,代码可读性也很好,比较规范。这么精悍的代码,拿到51上面搞搞都可以。

(3)动态内存管理部分,支持动态内存实时监控,带专门的FIFO和LIST文件,这一部分的代码也可以单独移植的。

3. 相关文件的下载地址:
http://littlev.hu/index.php/download/
(点击文章末尾的阅读原文,可在论坛下载)
    硬件驱动部分: hw-master.zip (75 K)
    中间组件部分: misc-master.zip (99 K)
    内核部分: lvgl-master.zip (330 K)

视频演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j.8428770.3416059.1

转自 安福莱电子

网友:
今天是图形界面大爆发?

网友:
匈牙利      的

网友:
没办法 只能又收藏了

网友:
感觉好厉害,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好像上午有个坛友也发了个GUI,这个看着不错哦

网友:
图上这种不知道资源多少

网友:
谢谢分享。正在找ti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这个看着不错,收藏

网友:
楼主,自己有没有实际应用过到产品上,看了楼主今天连发了2个关于GUI的贴,点个赞

网友:
这个文件系统还有点意思呢

网友:
既然大家都收藏了,那我也mark一把。

网友:
没办法 只能又收藏了 (开源免费的LittleV GUI)

网友:
简单看了一下,效果不错,谢谢推荐

网友:
楼主有没开始用了,讲讲心得体会

网友:
界面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网友:
挺好看的,支持一下,

网友:
收藏了, 最近GUI的帖子比较多

网友:
最近咋这么多GUI(一个多月前参加了ST的GUI培训)

网友:
不知道何时能用起来,收藏了!谢谢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楼主,你连续转载了我两个GUI帖子,能不能把出处写上,写个来自安福莱电子也行啊

网友:
之前那个也是楼主发的,哈哈,多谢楼主辛苦收集

网友:
谢谢Eric2013,谢谢 安福莱电子,谢谢搂主

网友:
是的,只好又收藏了,谢谢

网友:
我一直想不太清楚这些gui有多少真正用在产品上了

网友(2017-10-26):
免费、开源才能流行,后续提供定制服务收费是趋势

网友:
中文显示怎么搞

网友:
看着手痒,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搞了。

网友:
最好出个套件,才能好好玩玩

网友:
要认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GUI 看起来比较简洁

网友:
学习了 工控用什么gui好

网友:
上面说收藏的同学们,你们开始看了吗?

网友A:
我没移得成功,可能是驱动问题,这个不支持中文,有玩好的大神,能上传一个工程上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移得成功,可能是驱动问题,这个不支持中文,有玩好的大神,能上传一个工程上来不 ...

(转)又一款极棒的开源免费小型GUI,仅需三个文件,....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0337-1-1.html

这个也不错!

网友(2017-12-29):
这个好消息

网友:
实测 在ubunut上运行 有点卡 控件是做得挺漂亮的 资料还是很少

网友(2018-02-13):
效果不错,谢谢推荐

网友:
没办法,只能先收藏了

网友B:
我已经移植成功,并且可以支持中文了,正在项目中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移植成功,并且可以支持中文了,正在项目中使用了

相比ucgui如何?

有什么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相比ucgui如何?

有什么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相比ucgui的话,首先风格上面更符合当前的审美观。然后源代码的话理解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移植这个只需要3个函数就可以控制屏显。
值得注意的是,littlevgl使用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开启内部的虚拟缓冲区,如果不开缓冲区的话。动态刷新一个bar或者list切换,会看到明显的闪烁。开启虚拟缓冲区后,就没有了。
效果挺好的。

中文的话,搞懂它的文字显示,自己改一下源代码就可以支持汉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比ucgui的话,首先风格上面更符合当前的审美观。然后源代码的话理解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移植这个只需 ...

可否分享一下中文显示部分的处理思路?

网友:
有对应的文档吗,找个文档看看,学些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分享一下中文显示部分的处理思路?

littlevgl中,每一个字符都是点阵数组。一般是固定一个高度,然后宽度可变。这部分可以随意打开一个字体文件就可以看得到。
一个固定高度的字体可以有N个字符库组成,好比有的是文字库,有的是图标库。它们中间用指针链表组成。
这一个字体对应的N个库,每个库内部的编码有2个参数,叫起始编码,结束编码。这N个库的这2个参数都不一样。

重点来了,在font相关的代码里面,文字在显示的时候,先查询是否asic码,如果是则提取出来,作为文字的编码。如果不是,则判断是UTF-8编码,然后根据编码做了一个转换工作,转换成一个有规律的编号。
然后利用这个文字的编码,去这个控件对应的字体库里面,去查看和哪一个子库的起始编码、结束编码相匹配(在它们的范围内)。找到编号后,就可以取得这个字符对应的数组信息,然后刷到缓存里面就行了。

要做中文,就要把上面的判断里面,增加一个处理。一般我喜欢在代码里面直接打中文。这样出来的编码就是GB2312编码,不是UTF-8的,然后我就在上面的处理里面,增加了一个GB2312编码的解析。解析完成后,
看你的需要,如果你是全字库,那就不需要做太多处理,只需要注意起始编码、结束编码不要重复(但是littlevgl内部自带的好多图标编号和GB2312是重复的)。
我暂时不需要全字库,我就增加了一个文字->标号的操作。相当于输入某个文字的GB2312编码,然后和内部存储的特定汉字数组的编码对比。找到对应的位置。然后在另外一个数组的同样位置取得这个汉字的点阵。

具体的你需要去看下我说的重点部分的代码,看懂了你就知道怎么做了。不难

网友:
这个文档好像不能下载了

网友:
这个作者更新还是挺勤快的,不错

网友:
打不开官网,不清楚这个怎么用

网友(2018-03-15):
直接搜索littlevGUI就可以了。这个GUI主要适合用于比较大的单片机,例如至少32kRAM和50kROM才实用,不过效果很炫。

网友(2018-05-21):
貌似很强大,mark一下

网友:
楼主的链接打不开,搜索到下面这两个:

https://littlevgl.com/
https://github.com/littlevgl

网友:
收藏,有空试试。

网友:
收藏了,应该能派上用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ttlevgl中,每一个字符都是点阵数组。一般是固定一个高度,然后宽度可变。这部分可以随意打开一个字体 ...

请问支持抗锯齿的中文显示吗?

网友(2018-12-20):
确实很不错!比较洋气!

网友(2019-04-18):
是个GIU好东西,有空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