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CANOPEN的朋友帮忙看看这个报文么意思??

楼主(2017-09-07):
基于STM32的CANOPEN网络,1个主机,16个从机,之前整个网络跑的很好,没问题。
最近把字典修改了哈,加了点内容,问题来了,主机无法启动网络中的从机,
返回错误码  0x0000   01 01
这错误码么意思?我翻遍了CiA DS301文档也没查到这个错误码。
有了解的朋友帮忙指点一下么?

网友:
请问lz,canopen中的字典是什么意思?没深入了解canopen,好多名称很隐晦

网友:
是不是另外一个主机发出来的NMT服务?start remote node

网友:
Cob-id =0x000的时候如果byte0是1,byte2是node-id,是不是就是对1号id的从站进行NMT服务

网友A:
ID=0x0000,就是NMT网络管理,
Byte0=0x01,就是启动从站命令
Byte1=0x01,就是启动Node-ID为1的从站。
看你的启动报文,SDO配置都还没有完成就开始启动从机了,一般是SDO初始化完成后再启动从机。

网友B:
您好,我最近也在学习canopen,请问pdo基于事件发送,怎么设置呢?基于canfenstiv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0x0000,就是NMT网络管理,
Byte0=0x01,就是启动从站命令
Byte1=0x01,就是启动Node-ID为1的从站。

非常感谢!!看了你的提示,我仔细检查了修改过的代码,果然是有个地方的代码逻辑出现点错误,改过来就好了。
顺便提一下,平时调试总盯着SDO和PDO报文看,突然冒出条NMT报文居然不认识,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最近也在学习canopen,请问pdo基于事件发送,怎么设置呢?基于canfenstival ...

抱歉。我对CANOPEN的认识和应用也刚刚入门,对TPDO的事件驱动也不是很清楚。
虽然我的应用也是基于Canfestival,但应用很简单,从机TPDO每秒发一次,主机在启动从机前只需要设置下面三个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