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的4种工作模式波形问题

楼主(2017-09-08):
我用单片机与芯片进行SPI通讯,现在芯片规格书是说SCK下降沿读取芯片数据,上升沿发送命令;

我现在波形都正常,但是芯片就是没动作(控制MOS驱动信号),但是它返回的数据按照规格书又是正常的;

目前就卡在这里了,请教各位同行朋友。

网友A:
指的是cs下拉时ck和mosi状态。

楼主:
  目前情况就是波形 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都是正常的,但是芯片没有采取动作!
不知道各位同行有遇到类似情况没?

网友B:
曾经发生过
连续地址
地址-->资料   ok
地址-->资料-->地址-->资料  err
地址-->资料-->资料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发生过
连续地址
地址-->资料   ok

我现在这个只有1条命令  发命令,同时数据返回!
并且SPI只发1个字节命令,数据也是1个字节,

网友C:
弄反了吧,是上升沿读,下降沿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反了吧,是上升沿读,下降沿发。

  我都试过,都不能正常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cs下拉时ck和mosi状态。

  我现在发现波形的一个异常地方,就是SDI和SDO波形 默认都是高电平,虽然是有上拉电阻,但是我问过FAE 正常波形应该是空闲时都应该低电平,那么我想知道如果空闲是高电平,是不是我IO口配置有问题,还是说芯片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
不用管。spi只对cs和clk敏感

网友:
时序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