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CGUI3.98 PC模拟器到VC6.0

楼主(2017-09-08):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36879-1-1.html 里看到 Tifosi_  大师的 ‘自己写了一个uCGUI3.98 PC模拟器(附源码) ’写的很好, 后面的跟帖有一些移植版本,但没有VC6.0的。我今天花了点时间,把这个模拟器搬到了简化版的VC6.0上,供参考。

用VC6打开项目工程后,有2处要查看下:
- 文件的路径,在对话框查看这几个ucgui的文件夹是否已经包含了,如没有,要手工添加。

- winmm.lib库。在我的机器上,需要手工添加这个库,如你编译链接后没报错,可以不用管。

- 项目的工作台文件在UCGUI文件夹中

网友A:
能说说移值的一些思路吗?
是不是任何一个GUI都可以搞成模拟器呢,比哪昨天有某坛友发送上来的UGUI,LGUI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移值的一些思路吗?
是不是任何一个GUI都可以搞成模拟器呢,比哪昨天有某坛友发送上来的UGUI,LGUI等 ...

一般来说,现代的GUI系统都类似一个很大的状态机,它在HAL层上,而HAL位于GUI和硬件层的中间,GUI上就是你的应用程序:

APP
-----
GUI
-----
HAL
----
HARDWARE

如果改变了硬件层,就要修改HAL。

HAL层可能很复杂,但一般只修改这几个关键函数:
- 画点函数,(理论上显示功能只需要这个函数,有些硬件支持加速,例如‘硬件填充一个矩形区域’可以极大的提高刷新速度,也要移植)
- 输入接口函数,(生成触摸,按键,等事件给GU状态机)
- 定时器函数,(生成界面的刷新,延时等事件)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现代的GUI系统都类似一个很大的状态机,它在HAL层上,而HAL位于GUI和硬件层的中间,GUI上就是 ...

我能把你的操作具体化吗?
1、先添加某个GUI代码以及它的DEMO例程。
2、根据GUI的移值方法,如你所说,把计算器如何“画点,输入接口,定时器函数”实现后,放在GUI对应的函数内部调用。
就这2步,就可以完成PC模拟效果,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