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种风格的界面是什么系统做的?是QT吗?

楼主(2017-09-08):
这个是伊士通的注塑机电脑面板,之前在展会上看到的.

楼主:
还有更好看的

网友:
哪个软件都可以实现(估计是自绘的)  关键是配色 布局

网友:
典型工控界面,图标做得不错

网友:
单看这些外观,看不出来,虽然我没用过 QT。

网友:
就是配色和贴图,就ucgui这种都随便能做这种界面啊

网友:
是不是串口屏模组

网友:
没有明显的特征。 但不想是QTE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漂亮界面靠美工,程序只要能贴图就行

网友:
在能运行Qt的同等级硬件上,emwin可以轻松做到。

网友:
qt做这种界面很容易

网友:
就算不用控件的move ,play等api,纯静态图片也可以做到

网友:
主要是美工做得好,跟用什么做应该关系不大吧

网友:
用什么都可以吧  一贴图 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了

楼主:
好吧,试一下贴图,感谢各位

网友:
Ucgui我当年写过

网友:
注塑机的控制器界面吧

网友:
贴图加美工,想要什么样就有什么样的

楼主:
中文字体也得漂亮

网友:
串口屏比这漂亮多了。刷图片就行

网友:
看起来不像QT,,

网友:
这种界面在工控界面上见太多了,属于中规中矩的界面

网友:
用上位机c#,delphi做界面,截图。

网友A:
认真花些时间 QT也可以做

如果只想用QT做硬件接口控制,那就请上你做web前端开发的同事,让它实现界面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真花些时间 QT也可以做

如果只想用QT做硬件接口控制,那就请上你做web前端开发的同事,让它实现界面也 ...

我其实不想用QT,没那个功底.如果能用UCGUI之类的轻量级GUI能搞定就最好了.

网友B:
这个风格能叫好么.....培业 图标 布局都是落后时代10年的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格能叫好么.....培业 图标 布局都是落后时代10年的级别。

大神,能否来张图?

网友:
原来用evc的mfc做过这种效果,主要是美工作图,软件就是贴图

网友:
要看跑的是什么系统!如果是wince可以确定不会是QT 如果是Linux 那有可能是QT

网友:
界面是美工的活!
话说,前几年我主设的软件,领导对界面总是不满意,总让我改!
最后我直接说,你们找个美工,设计成啥样,我就做成啥样!
最后全上的自定义控件.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用labview做的

网友:
这都能看出来?我们公司做ui,需要和设计图像素级一致。我相信绝大部分语言或框架都是可以做到这点的。所以除非用了原生控件,如果是全部设计过的,是真看不出来什么框架的。

网友C:
关键是字体是怎么处理的,其他的都还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格能叫好么.....培业 图标 布局都是落后时代10年的级别。

想看看当前风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字体是怎么处理的,其他的都还好说

这种固定的介面,字体也贴图也没啥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组态软件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固定的介面,字体也贴图也没啥问题。

显示的内容是变的,比如参数是动态的,这就跟字体有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的内容是变的,比如参数是动态的,这就跟字体有关了.

参数好搞,没几个字符,只要中文固定就好,字母和数据能有几个,切图也把把它切完了。

就怕中文是动态的,那就麻烦了,中文如果固定几句话的,都好搞,就怕连显示什么字都是未知的,客户自己输入,那就要把整个中文字体导入,很麻烦。

网友E:
linux 上做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做了一套工具可以直接编辑UI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nux 上做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做了一套工具可以直接编辑UI

厉害

网友F:
楼主这是哪家的塑机控制器?见过原版KEBA控制器的操作界面,真心漂亮,汉化后的中文版本就感觉降了一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哪家的塑机控制器?见过原版KEBA控制器的操作界面,真心漂亮,汉化后的中文版本就感觉降了一档次 ...

宁波伊士通啊,被汇川收购了.

网友:
留名,感觉做的还不错的说,不过更觉得这个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