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提高电源芯片最高电压的可行性办法

楼主(2017-09-08):
要做一个Buckboost转换器,输入范围比较宽了20-100V了,很少有这么高输入电压的芯片,凌特有一个不过是4开关的,我的输出电流小,所以用这个浪费了,后来看中TI的LM5118了。

开始以为加个三极管的线性稳压把电压降到5118的Vin范围就可以了,突然看见一个参数:

如上图是上管电荷泵部分的,HS最高只能76V,所以不符合我的100V,现在我的想法是额外加个高边驱动芯片,这样HS接地,HB接到VCC,Ho接高边驱动输入,这样就可以吧?以此类推Buck类芯片应该都可以这样提高输入电压范围。

网友A:
骗进来了,还以为有好方法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骗进来了,还以为有好方法分享

我觉得方法还行啊。

网友:
方法可行,TI论坛上的TI员工说过这种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方法还行啊。

IR2117,高边芯片

网友C:
我也需要一个输入20-90V,输出电压24V的DC-DC,电流0.5A左右,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推荐.
要是有双电压输出的更好了,输出24V跟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2117,高边芯片

IR的高边驱动芯片已经过时了,驱动电流小不少,传播延时最大400ns了。电压还得10V以上,5118提供的是7V电压,所以最终在Ti选了一个刚出的ucc27212a-q1,驱动电流和延时时间非常出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需要一个输入20-90V,输出电压24V的DC-DC,电流0.5A左右,有没有性价比高的推荐.
要是有双电压输出的更好 ...

咱俩的的差不多,不过功率比你大,我是36V2A输出了。90V的芯片也少,你可以采用我的方法,或者做反激,我是板子空间小,放不了变压器而且我不需要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IR的高边驱动芯片已经过时了,驱动电流小不少,传播延时最大400ns了。电压还得10V以上,5118提供的是7V电 ...

是的,IR的驱动现在落后了,工作电压高,延时大,用的IR2104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