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下CAT24C512的datasheet,擦写次数100万次,寿命有这么高么?

楼主(2017-09-08):
记得以前 经常在论坛上看到EE写坏掉的啊?

网友A:
总盯着一个地方写,很多应用自然会写坏的.

网友B:
很少听到说写挂的啊,基本都是程序或者电路处理不当,被误擦写的

网友:
参数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盯着一个地方写,很多应用自然会写坏的.

他这个100万应该是指的每个地址的读写次数吧

楼主:
那这样说的话 EE的读写寿命比FLASH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少听到说写挂的啊,基本都是程序或者电路处理不当,被误擦写的

硬件不容易出问题啊  ,就是两个上拉

网友:
eeprom擦写寿命肯定长过闪存了

网友:
记得以前微芯的EEPROM能到1千万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瑞萨的RL78系列的  data flash寿命也有 一百万次

你这个是典型值,而EEPROM芯片都是保证至少1百万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硬件不容易出问题啊  ,就是两个上拉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你在写的时候,刚好停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你在写的时候,刚好停电了。

这样就容易坏?

网友:
应该也不会坏,但可能最后写进的数据错误。而程序又不会自己判断的时候才会有事。

网友E:
我们之前做过实验100万次的eeprom常温下可以擦写600多万次。85度下可以擦写400多万次。
瑞萨的RL78系列擦写100万次但是他的保持时间就很短了。反正这个eeprom说保持时间100年你也没办法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之前做过实验100万次的eeprom常温下可以擦写600多万次。85度下可以擦写400多万次。
瑞萨的RL78系列擦写 ...

有机器用100年再说---------即使机器不坏,早已换代更新了

网友:
ST写的是400万次。

网友F:
铁电不是有1亿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铁电不是有1亿次的?

早期的datasheet声称Unlimited Read/Write Cycles

网友:
铁电现在好像号称的是1千亿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铁电不是有1亿次的?

10亿次。。。。。。

网友:
>10^12,
1千亿次是正解,楼上有几个数学换算不对啊

网友:
铁电读也算写

网友:
铁电有哪些型号?

网友F:
FM24Cxx系列,我之前用,用在一要实时保研数据的设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FM24Cxx系列,我之前用,用在一要实时保研数据的设备上。

IIC操作  感觉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F:
FM24Cxx系列,我之前用,用在一要实时保研数据的设备上。

掉电瞬间保存稳定吗?有试过吗

网友:
可以的,供电要放个大电容,最好再加一些电路来检测AC是否断电。

网友:
EEPROM 100万次是标准,铁电是无限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