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方案,如何采集两路摄像头信号并通过RTMP推流到腾讯云

楼主(2017-09-08):
情况是这样,有个朋友想做这么一套系统,就是采集两个摄像头(720P)的视频信号并通过RTMP方式推流到腾讯云,同时要预留几个IO口作控制用,实现远程可视化操作。
我这菜鸟水平,大概就想到两种方式:
1:买两个可以独立进行RTMP推流的摄像机,再加上手头现成的控制器(STM32+W5500),组团实现要求的功能,缺点:占用3个网口(不考虑无线方式,朋友希望一根网线搞定),成本稍高(朋友希望控制在1000以内)
2:选个性能足够的嵌入式平台,接两个USB摄像头或者模拟摄像头,实现视频压缩,推流,控制等,                 缺点: 自己水平太菜,搞不定 ,用树莓派试过CSI摄像头的推流,延迟太大,如果接两个USB摄像头再加上网口的数据开销,不知道树莓派能受得了不

补充要求:视频流帧率 > 10fps, 视频延迟最好<1秒,最大不能超过2秒

想来想去还是来这里(现金+莫元)求助各位坛友,有没有其它的方案,或者比较好上手的嵌入式平台,或者现成的产品通过二次开发可以实现的,或者有现成的方案可以转让?
暂定100元现金 + 100莫元,有现成方案的可以私聊。

网友A:
海康摄像机➕server端软件

网友B:
一片树莓派 + 两个720p USB摄像头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片树莓派 + 两个720p USB摄像头搞定。

这个应该成本低,哈。
但是要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片树莓派 + 两个720p USB摄像头搞定。

稳定性可以吗?虽然不是用在工业现场,也不能时不时的死个机啥的,这货的u口和网口都是扩展的吧,是不是全志的方案更好些,大师有没有兴趣抽几天时间搞搞,可以赚点零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摄像机➕server端软件

谢谢,我去海康的官网看看能不能找到点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稳定性可以吗?虽然不是用在工业现场,也不能时不时的死个机啥的,这货的u口和网口都是扩展的吧,是不是 ...

全志的H.264 encoder代码不全,只有固定QP模式,不能指定目标码率。
我的树莓派2B同时挂720p摄像头和300M无线网卡偶尔会死,貌似是USB口耗电过大影响到USB Hub的稳定性,可能加个外部供电的Hub会好一点。
至于延时,RTMP很难做到1秒内的,我局域网内(WIFI+有线)都要用RTP才能做到0.5秒左右的延迟,而且WIFI稍有丢包就是马赛克。

网友:
老实点分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志的H.264 encoder代码不全,只有固定QP模式,不能指定目标码率。
我的树莓派2B同时挂720p摄像头和300M ...

多谢大师,本来我想先用树莓派验证,然后移植到全志的平台,现在看来可行性不高啊

网友A:
海康的IMVS 系列软件就是为服务器做的,不知道有没有linux版本,WINDOWS server版本肯定没问题的。
装好ivms软件,摄像头设置好远程服务器地址,就可以完成通信了,具体是本地存储还是服务器存储都可以设置,非常灵活。

网友C:
旧手机两台,参考endoscope, github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康的IMVS 系列软件就是为服务器做的,不知道有没有linux版本,WINDOWS server版本肯定没问题的。
装好ivm ...

多谢您回复,今天查了查大华和海康的资料,现在朋友那边倾向于尽量采用主流、成熟的方案。如果一套系统可以集中管理多路摄像头,那么成本方面的压力会小很多,平均到单个摄像头500元左右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旧手机两台,参考endoscope, github上面的。

这种方法用来做验证可以,朋友打算用在一个仓库里,经过多次讨论,现在的想法是利用成熟的方案来做,我们专心搞能搞定的那部分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您回复,今天查了查大华和海康的资料,现在朋友那边倾向于尽量采用主流、成熟的方案。如果一套系统可 ...

IVMS5000是视频服务器端的,你可以淘宝上买key 很好配置的,只要有服务器,独立IP 就可以。
其实你需要解决的是带宽问题。

网友D:
两个这东西,加个最便且的有线交换机。

总成本<300

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VMS5000是视频服务器端的,你可以淘宝上买key 很好配置的,只要有服务器,独立IP 就可以。
其实你需要解 ...

嗯,带宽确实需要考虑,咨询了海康的技术支持,他们没能给出解决方案,主要是RTMP协议不支持(只支持RTSP),我查了下,RTSP转RTMP的方案软硬件都能找到,不过好像都是一些小公司在做,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这东西,加个最便且的有线交换机。

总成本

好的,多谢推荐,之前搜某宝居然没看到这个。
目前朋友那边倾向用海康或大华的摄像机,看起来逼格高一点,不过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准备搞两个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