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计算机音量控制原理

楼主(2017-09-08):
计算机音量控制原理:
1)麦克输入的音量控制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有一级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2)音频输出的音量控制原理,不太清楚,但应该和1)不同。

请教大家了!

网友A:
DA楼主知道么?

网友:
数字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楼主知道么?

真的不是DA,确认

楼主:
也不是数字电位器,而是音频合成的DAC芯片里面有控制字,写入控制增益。
看框图信号流,在是DAC转换之前,不是之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是数字电位器,而是音频合成的DAC芯片里面有控制字,写入控制增益。
看框图信号流,在是DAC转换之前 ...

实际还是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