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越来越贵,寻找性价比高的单片机

楼主(2017-09-08):
不管stm32系列,还是stm8系列都比几年前涨了不少。寻找性价比高的单片机备用。

32-64pin,外设丰富,RAM和CODE FLASH较大,价格好。

楼主:
沙发, 今天逛力创商城发现一款HR8P506 ,m0核,功能很多,性价比超过st一倍,看着比较合适。不知道是否还有类似,或者更好的没?

楼主:
对瑞萨不熟悉,有具体合适的型号吗?

楼主:
谢谢。 无锡的一家公司,也是M0核,flash够大, 8个引脚flash也是128K,厉害。

不知道LQFP32,48 价格能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瑞萨不熟悉,有具体合适的型号吗?

32PIN 32K 不到4块
48pin 64K  不到5块

网友:
纳瓦特,第一次听说,价格确实便宜。8位机没啥活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PIN 32K 不到4块
48pin 64K  不到5块

谢谢推荐。

说起来我在力创上找的那款,还要便宜的。纳瓦特胜在容量大,还有8引脚封装的。

网友:
华芯微特

网友:
新唐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发, 今天逛力创商城发现一款HR8P506 ,m0核,功能很多,性价比超过st一倍,看着比较合适。不知道是否还 ...

看过pdf,发现没除法运算。。。

网友:
这个性价比不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

说起来我在力创上找的那款,还要便宜的。纳瓦特胜在容量大,还有8引脚封装的。 ...

那瓦特可以用在汽车上吗?有没人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PIN 32K 不到4块
48pin 64K  不到5块

你时接触过这几个还是对瑞萨的大部分熟悉?

有选型手册之类的吗?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如果想试用hr8p506可以私信,送一块demo给你。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瓦特可以用在汽车上吗?有没人用过?

你问问国产的原厂的有几个敢说可以用在汽车上的,他们自己有没有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PIN 32K 不到4块
48pin 64K  不到5块

这个性价比还不错

网友D:
用什么开发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开发环境?

官方CS+ 64K以内免费。超过64K需要授权,一般代理商会购买给客户用。
也可以使用正版IA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时接触过这几个还是对瑞萨的大部分熟悉?

有选型手册之类的吗?想看看 ...

车规的32pin,128K flash 1美金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规的32pin,128K flash 1美金多。

工业级的也可以,关键时要有手册demo那些

网友E:
当年AVR缺货涨价把人弄惨了,度过了一段痛苦阶段,不过我还是没换芯片,坚持,从那以后AVR供货非常平稳,价格也不起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AVR缺货涨价把人弄惨了,度过了一段痛苦阶段,不过我还是没换芯片,坚持,从那以后AVR供货非常平稳,价 ...

AVR到现在也算是价格较高的MCU了。

几年前stm8s105K4在立创上是3元多一点,现在到了5元,

而我看中的那款M0核的单片机,现在在立创上是3元多一点,性能甩stm8s一大截。 如果批量的话,价格不到3元可以拿下。

一年可以节省不少成本。

网友F:
从5月份至现在  至少7个小项目  都放弃了ST的方案     现在找代理拿片子(数量3K左右)   都得看脸色(连他们货源都要调配)    以前都是他们上门推(怀念以前送样片的时候,就跟不要钱一样,没送一次都是30片1种规格)    现在价格上调有40%左右     太TM吓人了    BOSS已经明令不用ST的了

网友:
现在确实涨了好多,以后很多项目要换芯片了

网友:
瑞萨小客户也不怎么吊你。

网友G:
合泰m0试试。

网友:
STM现在价格应该是回归正常了,国际大品牌哪家有STM的低,电子元件类国际大品牌都要比国产品牌高一截才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合泰m0试试。

芯片不错,只是交货期超长。

网友:
华芯微特(Synwit)   125MHZ ARM Cortex-M4F,128KB RAM,512KB Flash.   批量9块钱,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英飞凌的 xmc1302

网友H:
具体要看应用,ST的芯片种类多,总体价钱还是比较公道的。我们做的一些应用,是对性价比要求苛刻的消费市场,比如FOC电风扇(立扇或吊扇),FOC电平车, 车载逆变器等,从一开始就觉得ST的还是贵,而且FOC外围元件(运放等)多,就选用了当时并不为人知的国产MCU+DSP芯片,JMT808R和JMT1801ED,现在看来是不错的选择,JMT1808R的无感FOC性能在M3这个档次吧,性价比优势明显。

网友:
nxp lpc800系列

网友I:
国产的几款单片机推广一直有问题

资料不全,报价就行小媳妇,收收藏藏。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国产的几款单片机推广一直有问题

资料不全,报价就行小媳妇,收收藏藏。 ...

stc8还是很厚道的

网友:
现在订单交期好长了,我们有个型号已经要22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问国产的原厂的有几个敢说可以用在汽车上的,他们自己有没有信心。  ...

这么小看 中国 业务员

网友J:
这个价格不低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价格不低吧

4块多一点。有量还可以谈,极具性价比

网友J:
引用 网友K:
4块多一点。有量还可以谈,极具性价比

代理商的报价?这价格还可以

网友:
牌子没听过,可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代理商的报价?这价格还可以

代理商报价,  英飞凌的芯片,应该还是可靠的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具体要看应用,ST的芯片种类多,总体价钱还是比较公道的。我们做的一些应用,是对性价比要求苛刻的消费市场 ...

这个芯片规格书论述的很全面,但还是不清楚工具链的情况,推广也不给力啊?

自己想要做点东西玩玩,完全没有参考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这个芯片规格书论述的很全面,但还是不清楚工具链的情况,推广也不给力啊?

自己想要做点东西玩玩,完全 ...

你说的没错,他们的确是推广不力,不过最近听说另外一家代理商在录视频,介绍芯片的使用。FOC电机控制的例子他们提供全开源的代码,也有说明文档,你可以向他们申请。FOC的评估板子在淘宝上有卖的,搜素“JMT1808R FOC Demo板”就可以找到,当然也有EVB板子。

一旦建立了联系,我们感觉他们的支持还是很到位的,他们特地拉了一个微信群给我们提供支持,群里有他们的芯片设计人员,有FOC算法和软件人员,还有画原理图和PCB的工程师,回答问题挺及时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没错,他们的确是推广不力,不过最近听说另外一家代理商在录视频,介绍芯片的使用。FOC电机控制的 ...

我这种自己玩的会理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我这种自己玩的会理么?

我想会的,他们应该会一视同仁的吧。你联系一下他们,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会的,他们应该会一视同仁的吧。你联系一下他们,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的。  ...

好,去勾搭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从5月份至现在  至少7个小项目  都放弃了ST的方案     现在找代理拿片子(数量3K左右)   都得看脸色(连他 ...

涨价涨的太离谱了

试试GD  兆亿创新的片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问国产的原厂的有几个敢说可以用在汽车上的,他们自己有没有信心。  ...

理解错了,比如用在汽车加装的防盗系统上面,又不是ECU或者车身控制。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具体要看应用,ST的芯片种类多,总体价钱还是比较公道的。我们做的一些应用,是对性价比要求苛刻的消费市场 ...

你说的这个芯片可以做无感FOC的电动车应用吗,无感方波呢?价格怎么样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N:
你说的这个芯片可以做无感FOC的电动车应用吗,无感方波呢?价格怎么样啊 ...

无感FOC电动车(是指四轮车吗?)我不清楚,我们在做FOC电动自行车,有人在用这款芯片搞新能源车的无感FOC空调,我们的FOC电动自行车是有感的,现在无感的也在搞,在助力车上尝试,在同原厂一起搞高频注入,这个可以解决无感带载启动难题。无感方波这款芯片也支持的,但无感方波芯片市面上价格比较乱。JMT1808R 这款芯片价格在3块多吧,芯片价格看量的,还有一款JMT1801ED的芯片价格会更低一些,同样也是MCU+DSP架构,可能会成为FOC里的战斗机,不过这款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用。

网友O:
这家公司的MCU,你用过吗?看说明好像还可以的,国产的,总有不放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家公司的MCU,你用过吗?看说明好像还可以的,国产的,总有不放心呀。。。 ...

我在立创商城买了几片样片。具体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M:
涨价涨的太离谱了

现在也就是  STM8在用用    以前的F1和L1的  都换了。   当然土豪的、 不差钱产品定位      还可以继续玩   毕竟ST的ADC做的很是不错的(中肯的评价)。用了快10年的片子     突然换还是有点不舍
期待ST的政策调整,要不然真的很危险。现在据说GD32的也很好用    我个人业余测试过     代码需要仔细推敲和调整后  还是可以用。毕竟国产的  低端M3内核这块的市场   还是有潜力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无感FOC电动车(是指四轮车吗?)我不清楚,我们在做FOC电动自行车,有人在用这款芯片搞新能源车的无感FO ...

在吗?加QQ聊下,你们的FO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N:
在吗?加QQ聊下,你们的FOC芯片

我们是IDH,你找芯片,联系江苏宏云原厂吧。他们的邮箱:support@macrocloudtec.com

FOC Demo板和样片,淘宝上也有卖的,无感FOC demo 板38元一块,查“JMT1808R, FOC Demo板”,就可以查到。

网友:
申请过纳瓦特的开发板,官方的,NV32F100FL64E,都是直接送的,就是资料不多,要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无感FOC电动车(是指四轮车吗?)我不清楚,我们在做FOC电动自行车,有人在用这款芯片搞新能源车的无感FO ...

这个价格,确实性价比高啊,我们公司之前也联系过一家台湾的公司,也是提供FOC的方案的。不过那个项目 没有后续继续开发。

网友:
CY的,收购了富士通的那个,价格还不错去年和前年的价格都和ST的差不多,器件稳定性也比ST的好

网友:
试下GD吧,Pin to Pin兼容ST

网友:
价格疯涨啊

网友:
STC是最佳选择啊    供货稳定,价格低,服务好

网友:
资料齐,价格合适都好!

网友P:
看来没人敢用瑞萨的片子啊

网友Q:
ST最近飙的点利害了,中过AVR风波,没想到这次又中招,8位着手换芯圣,就是51核用的有点难受

网友R:
引用 网友Q:
ST最近飙的点利害了,中过AVR风波,没想到这次又中招,8位着手换芯圣,就是51核用的有点难受 ...

STC是你最好的选择

网友S:
引用 网友R:
STC是你最好的选择

stc8有点狠呀,批量供货没?

网友:
引用 网友S:
stc8有点狠呀,批量供货没?

当然,欢迎来电   0513-55012933

网友:
我还真没看出你们价格有什么优势

网友:
纳瓦特有过几次接触,是个积极向上的国内企业。

网友:
对我这种仅仅是评测产品性能的客户也很认真,赞一下

网友:
还是试试gd吧 兆易创新

网友:
你们要便宜怎么不考虑OTP的片子  ,FLASH也有价格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来没人敢用瑞萨的片子啊

还好吧,不愁卖。

网友T:
GD32啊 国产里面 性价比也不错  封装 规格也多  我用着还可以

网友:
今天看到某宝F0价格,什么情况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T:
GD32啊 国产里面 性价比也不错  封装 规格也多  我用着还可以

请教一下,如果是stm32f030 32pin的应该选用GD那种呀?
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请教一下,如果是stm32f030 32pin的应该选用GD那种呀?
先谢谢了~~~

我是重新开发的 Pin to Pin的话你去看看GD32F130或150吧

网友U:
不知道楼主找到合适的可替代芯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知道楼主找到合适的可替代芯片没有?

HR8P506 用来代替stm8 ,而且芯片自带LCD,数码管驱动,比较适合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HR8P506 用来代替stm8 ,而且芯片自带LCD,数码管驱动,比较适合我。

谢谢~~~原来还有这家的ARM芯片.

网友V:
>而我看中的那款M0核的单片机,现在在立创上是3元多一点,性能甩stm8s一大截。 如果批量的话,价格不到3元可以拿下。

More 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V:
>而我看中的那款M0核的单片机,现在在立创上是3元多一点,性能甩stm8s一大截。 如果批量的话,价格不到3元 ...

楼主用的是这家芯片,你 baidu        HR8P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