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识别率 “车牌识别小程序” 附上源码

楼主(2017-09-09):
用百度AI开放 平台做的 C# “车牌识别小程序”  附上源码
平台每天 免费 使用 500次识别!!
超过500次可能不能用了,网友可以自己注册一个百度帐号,改一下 API Key 和Secret Key 就可以了
附上百度AI 网址:https://ai.baidu.com/

网友A:
这个照片已经太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照片已经太清晰了!

可以用不清晰的图试下哦

网友B:
有没有测试过夜视的效果呢?

网友:
高识别率 “车牌识别小程序”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测试过夜视的效果呢?

这个主要看你的摄像头吧

网友C:
我有夜视摄像头模组,怎么连接到电脑?

网友D:
LZ这是调用百度的API?

网友E:
感谢分享,论坛好久没有这种精华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夜视摄像头模组,怎么连接到电脑?

加上摄像头图片采集程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是调用百度的API?

嗯,直接调用DLL,自己不用什么任何算法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论坛好久没有这种精华帖了

感谢给AMO给的精华

网友F:
这个需要调用百度的API连接到百度服务器,把网断了就歇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需要调用百度的API连接到百度服务器,把网断了就歇菜了

嗯,你说得对,就是这样

网友G:
这个用esp8266也可以做,主要就是上传图片,然后解析json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用esp8266也可以做,主要就是上传图片,然后解析json数据

ESP8266可以采集摄像头图片不?

网友:
车库也是这种方案?应该是离线算法吧

网友:
离线的就好了

楼主:
离线的要有训练库

网友:
呵呵,说实话这么好的图片设别真不是什么问题,实际道路上运用的要比这复杂的多

网友H:
你这个软件还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看看你的软件识别此车牌如何?

这是我从屏幕上拍下来的,该测试车特意从左侧车道绕进来,之前是完全看不到车牌的,但是车牌摄像机在这个角度,软件已经识别并抓拍了此图片存档。我翻拍的就是存档图片。可以看到图片上已经嵌入文字水印。
你把水印抠掉,用你的软件试试。

我用的停车场软件是设置能兼容2位错误码的,汉字识别错误无所谓。号牌部分允许2位的误差,强调尽快匹配、快进快出。
该号牌仅汉字识别错误,其它都正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软件还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看看你的软件识别此车牌如何?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比人识别还厉害的软件? 你不说是个闽字,我真认不出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比人识别还厉害的软件? 你不说是个闽字,我真认不出来。。 ...

我看像冀A~~~~~~~

网友:
基于这个技术,打断了垄断,大大降低了应用门槛。

网友K:
这要是多注册几个账号,分别切换用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看像冀A~~~~~~~

是鄂A啊...

网友:
百度只是在收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要是多注册几个账号,分别切换用可以不?

想商用的话,就不要这样搞了

网友:
未来是流量的...

网友:
好久没见到 精华贴了

网友:
感觉蛮牛的

网友:
厉害了,要是能离线使用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软件还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看看你的软件识别此车牌如何?

你这个明显不是闽,而是鄂

网友:
我看也是鄂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个需要调用百度的API连接到百度服务器,把网断了就歇菜了

离线度娘搞了有什么好处,必须联网。

网友:
理论上如果图片上的数字高度低于25像素,google来了也没用
好的识别率前提是好相机和对焦

楼主:
引用 网友M:
离线度娘搞了有什么好处,必须联网。

主要是收钱,和云服务器差错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比人识别还厉害的软件? 你不说是个闽字,我真认不出来。。 ...

这是鄂吧

网友:
是鄂A吧

网友:
厉害了 还有源码   来一个批量  识图的 有木有 截取一个图 然后在库或是硬盘里面找

网友:
百度找了张感觉不算容易,但是肉眼也不难的图,识别不出

网友:
先收藏以后备用

网友N: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V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VS呢?

VS2010 的

网友:
好的,我也跟风测试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明显不是闽,而是鄂

你是用机器识别的么?它用图像算法自己抓取的车牌,拍照并把文字水印嵌入存档图片的。

网友:
正确车牌是:鄂AD03W3
200万像素的摄像机,实际采集像素设置为1280*720这个分辨率。不需要太高,它能看得出来。
雨雪、号牌污损对识别率有极大影响;夜晚的影响相对小一点。

网友:
我认为需要硬件采集图片的时候尽量解决天气灯光等不利的因素,采集清晰度高的图片;识别软件解决拍摄角度,牌照污损等问题.

网友:
这是直接找的图片识别的吗

网友:
下载试试看,楼主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比人识别还厉害的软件? 你不说是个闽字,我真认不出来。。 ...

明明是“鄂”啊

网友:
厉害啊,需要详细了解一下了。

网友O:
我承认,我刚看到这个帖子的标题时,我还以为楼主好人,是要发福利……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承认,我刚看到这个帖子的标题时,我还以为楼主好人,是要发福利…… ...

天天精虫上脑,小心精尽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天精虫上脑,小心精尽而……………………

网友(2017-10-11):
这个与停车场门口的车牌识别不一样吗?

网友:
这个非常好啊!感谢!

网友:
没有离线版的,就不知道晚上效果咋样。

网友:
好像GOOGLE里有tensorflow 里面有相关人脸识别及字体识别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P:
这个平台可以免费识别人脸吗?

网友:
可以,正需要

网友:
百度这个做的不错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看像冀A~~~~~~~

应该是鄂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平台可以免费识别人脸吗?

免费是不可能地

楼主:
免费500次每天

网友P:
每天500次的人脸识别,应该有很多的高档服务地方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每天500次的人脸识别,应该有很多的高档服务地方可以用

高档的地方就不用这个,网一断就惨了

网友(2022-02-25):
mark车牌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