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H850,如何调用 printf 函数

楼主(2017-09-09):
用瑞萨单片机有段时间了,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使用printf 函数来作为调试打印。
在STM32上要实现printf 很简单,只要重定向就可以了,但是在瑞萨单片机上试了,编译链接没报错,但就是没输出。

IDE:CS+
单片机型号: RH850 R7F701023

请教各位坛友,有成功的例子吗?

楼主:
搞了半天,发现没法像stm32一样简单的重定向,然后直接调用printf函数。
需要自己写一个类似的printf函数才行。
网上有类似教程,算是结贴了吧!

网友:
搜索编辑器的帮助里有没,实在不行就用sprintf重写个吧

网友(2017-12-09):
我们是自己写的DEBUG函数调的

网友(2018-04-03):
int TxBuff[256];

int 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
    va_list args;

    va_start(args, format);

    vsprintf(TxBuff, format, args);

    putstr(TxBuff);  // 串口发送接口

    va_end(ar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