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充电满的代价: JB那么粗的充电线

楼主(2017-09-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鸡吧是小孩的吧

网友:
是粗了点,手工制作,保证质量。

这么粗是因为外面包了一层热缩套管区分颜色,手头没有两种颜色的电缆。

网友A:
充电是不是可以电压稍稍高点比如20伏特,电流可以少不少了

网友:
不会每次充电都要上螺丝吧?

网友B:
80A电流,就算电阻只有1毫欧,每秒都要产生6.4焦耳的热量,这可不是小数啊!

网友:
小声的说,80A的电流,其实用不了那么粗的线,可能sonna手工制作,为了保证质量。
80A的直流电,用铅笔那么粗的线就足够了,反正也不是长时间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是不是可以电压稍稍高点比如20伏特,电流可以少不少了

电源内部再降压,这电流级别估计体积小不了
MC 有种快速端子150A规格的插头也不大,这个如果用50A 电流充电,充电插头完全可以接受。就是专用的压接钳子有点天价的感觉

网友:
这电池用到汽车上的话,得用多醋的线...

网友:
这电池用车上的话,线得多粗?

网友:
80A的充电器是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A电流,就算电阻只有1毫欧,每秒都要产生6.4焦耳的热量,这可不是小数啊! ...

你假设的1毫欧明显太大了,这样的连接方式,不管是导线长度还是接触面积远小于1毫欧。

网友:
这么大个充电器带着不方便,可以用汽车12V直充,估计30A没问题,线细很多,电池做小点,5000mAh,7分钟左右可以灌满。

网友C:
要是一辆汽车要10分钟的话,那不是得像胳膊甚至大腿那么粗啊,能搬得动啊。话说那端子得有多大啊,一颗螺母也要几十斤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是一辆汽车要10分钟的话,那不是得像胳膊甚至大腿那么粗啊,能搬得动啊。话说那端子得有多大啊,一颗螺母 ...

我们这里电动公交车充电线就像加油站加油管子一样粗

网友:
航模电调用的导线会细点

网友:
这线够大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里电动公交车充电线就像加油站加油管子一样粗

他充多久一次?10分钟恐怕不行吧

网友:
据说有一种包裹石墨烯涂层的无氧铜线,承载电流大,能细细一些。

网友:
电阻率的问题,用超导材料,就可以很细了。

网友:
想一下Type C才100W,这个充电功率太大了。

网友E:
坛子里的都是搞电的,所以目前就不要幻想电动车10分钟充电了,根本没操作性

网友:
这线径多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坛子里的都是搞电的,所以目前就不要幻想电动车10分钟充电了,根本没操作性 ...

大哥,假如电压10000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假如电压10000V呢?

一不小心被电个跟头,万一摔成RZ,这辈子就完了

网友A:
好像电动汽车充电电压上千伏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哥,假如电压10000V呢?

最终到电池那里,电压不会很高的,锂电池串联越多,一致性越是成问题,均衡会很麻烦,最终的充电电流仍然会超级庞大....................

其实电动车10分钟充电的还有一个难题,就是现在的电网根本不能支持这样的充电汽车普及,因为这个充电功率,几乎是一个普通家庭平时平均用电负荷的几倍至几十倍,哪个小区的有这么大的功率裕量?就是超级豪华别墅区都不太可能有这样的输电功率储备。

网友:
现在的快速充电方案,无论电池还是电源都是大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一辆汽车要10分钟的话,那不是得像胳膊甚至大腿那么粗啊,能搬得动啊。话说那端子得有多大啊,一颗螺母 ...

汽车电池 电压高,是串联的。
高压,电流就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终到电池那里,电压不会很高的,锂电池串联越多,一致性越是成问题,均衡会很麻烦,最终的充电电流仍然 ...

真正大功率的快充,不可能建在小区的,小区在固定车位上装备的,一般都是慢充。
现在的快充,单枪充电功率最大可以达到50KW,一般一个快充站都会配一个10KV或者35KV的变压器,所以电网这块不是瓶颈。

网友:
不知高压充电可行吗?高压电流就小了,5v 80A,20v只需20A

网友:
看过一个报道,5个位置的高速公路汽车快充,配建一个800KW的变压器,一个基本150Kw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正大功率的快充,不可能建在小区的,小区在固定车位上装备的,一般都是慢充。
现在的快充,单枪充电功 ...

50kw真的算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真正大功率的快充,不可能建在小区的,小区在固定车位上装备的,一般都是慢充。
现在的快充,单枪充电功 ...

50KW哪够啊,特斯拉85度电,要充满,近2小时,比加油的2分钟慢了太多,有几个人能等待这个?还干不干别的事儿啦,这样的速度,只能在小区进行,固定的充电站,必须要更快速充电才有现实意义。

网友:
我计算了一下,如果这根导线用黄金做,会细许多

网友:
50KW是不算太大,问题是现在国产的电动车,基本上都是50KW左右的充电功率,甚至很多达不到这个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G:
50KW哪够啊,特斯拉85度电,要充满,近2小时,比加油的2分钟慢了太多,有几个人能等待这个?还干不干别的 ...

特斯拉不在讨论范围内,毕竟在国内,开特斯拉的电车,还是非常小众的,当然人家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你不觉得你的问题很矛盾吗?一方面,嫌2小时太慢,接受不了,另一方面,又嫌小区的功率裕量不够,装不了快充。

事实上你可以了解一下,国内的电动汽车市场,特斯拉其实非常小众的,估计市场占用量连1%都不到。所以讨论它没有意义。

国内的电动汽车,快充功率一般在50KW左右,大部分车1个小时左右可以充到80%。

而慢充功率一般是2到7KW,并且是交流充电,这种慢充桩才会装在小区的固定车位上。
因为汽车既然停在小区了,一般情况下就不需要快速充电了,只要一晚上能充满电,基本上就能满足需求了。

快充一般都是建在专门的快充站,一个快充站少则5个桩,多则30多个桩,这种一般都有单独的10KV或者35KV的变压器,所以功率裕量也不是问题。

还有,你的矛盾点,是本身就站在一个不太合理的需求上面。
电动车是有很多问题,但也有它对应的用户和需求。
比如像电工这样固定的上班族,每天走固定路线,极少有意外情况。
这就可以用电动汽车,晚上开回家充上电,早上开着上班。
电费非常偏宜,折算1公里不到2毛钱,偏宜的甚至不到1毛钱。

跑中长途,或者出省,肯定还是首选油车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特斯拉不在讨论范围内,毕竟在国内,开特斯拉的电车,还是非常小众的,当然人家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你 ...

不是我的要求矛盾。

是我觉得以目前的条件,普及纯电动车的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充电便利性不解决,就是阻碍其市场扩展到最大瓶颈。

网友:
所以什么汽车电池十分钟快充就算实现了,也不实用, 相比之下那可燃冰还靠谱点, 对了可燃冰怎么样了,不是开采成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我的要求矛盾。

是我觉得以目前的条件,普及纯电动车的条件,还远远没有成熟,充电便利性不解决,就 ...

与其说是充电便利性的问题,还不如说是电池的问题。
现在的汽车电池只能到1C的充电电流,无法实现更大的充电电流,才是充电时间长的关健。

网友:
相应的储能方案可以解决充电桩的问题,先把电储存到额外的电池里,需要大电流充电的时候再释放出来。现在可以做到很大的容量,1MW 8MWh很正常

网友:
工作时异常脱落应该会明显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电动汽车充电电压上千伏特的

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么

网友:
高电压充电不安全,充电宝这种应该12V是极限了

网友:
是有点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