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启动电容的单相电机是个什么鬼?

楼主(2017-09-09):
如图这是三星家用空调的盘管风机电路图,常见的单相调速电机一般会有一个启动电容。但这个图我就看不懂了 。

1,无启动电容,网上查资料说电机线圈的主绕组和辅助绕组的磁场错开90度就可以不用辅助电容。好吧这个可以理解了。
2,但图中RY89继电器是个干啥用鬼呢。他吸合后零火就短路路了啊,或者说他就是为了烧保险用的?

求见识广的指教下!

网友:
我猜一下,风扇电机部分的图画错了!少画了个电容,因为少了个电容,所以看上去继电器吸和要短路。 当然没有电容的单相电机是有的。

网友:
我大胆猜测一下,这个图是临时工画的

网友:
串激电机是不要电容的,且交直流均可用

网友A:
这事三星?和我一样错字多

网友:
罩极式电动机是不用电容,风机也常用,不过它只有一组线圈的,也没见过有可以抽头调速的,应该是有电容的,漏了。那开关是看不懂,猜测应该是总开关,就是说上边三个都不通的话,可以最低或者最高转速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事三星?和我一样错字多

三星空调的接线图,没有错别字。

网友:
什么破玩意儿假的三星吧,加热竟是什么鬼

网友:
罩极式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