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烤箱长久不用是不是容易触发漏电开关跳闸?

楼主(2017-09-09):
论坛用电烤箱的多,问一下,烤箱长久没用,拿出来刚开始就跳闸,功率过高的可能性为0,是漏电了么。搜了一下,说对地线漏电的可能性最大,考考就OK了。谁可以解释一下其中道理。

网友:
一般是发热管漏电了,拆下发热管用摇表测下,万用表电压不够,有的测不出来。

网友:
搬到木头桌子或者玻璃桌子上使用一次

网友:
把中间的那个地线去了。
操作时小心触电。一般来说没什么事。
我的安泰信烤箱就是这么垃圾。一直跳,后来直接去地线用了。

网友A:
很多加热棒长期不用会绝缘电阻下降,通电发热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加热棒长期不用会绝缘电阻下降,通电发热就好了

我这个就是这样,网上也这么说,显然是通病。就想知道电工怎么理解这个的。材料问题?

网友:
发热管漏电,更换就行了。之前碰到过

网友B:
我的忠臣烤箱跟我很多年了,真的很好用,当初从蔚蓝海岸一大户人家的少妇手里接过来,那眼神一辈子都忘不了。
前几天温控器受不了挂了,打开一看,5,12,+8,-8一共4路电源都没了,手上有几百片板子等着进烤箱,折腾半天才搞好,哎那个滋味不好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忠臣烤箱跟我很多年了,真的很好用,当初从蔚蓝海岸一大户人家的少妇手里接过来,那眼神一辈子都忘不了。

说说啥眼神,少妇幽怨的眼神!?

网友:
楼上的,8楼估计想说的是那个女的舍不得把烤箱卖掉。我没猜错吧

网友:
完全正确,最简便的方法是断开地线(用那种三插转两插的插座转一下)工作一下,然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忠臣烤箱跟我很多年了,真的很好用,当初从蔚蓝海岸一大户人家的少妇手里接过来,那眼神一辈子都忘不了。

卧槽,这个,

网友:
长时间不用漏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