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ub上挂载的wifi模块概率性不识别,求助大伙

楼主(2017-09-09):
一托4的hub芯片,挂了两个usb摄像头做双目,一个wifi模块,现在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现像。

1. 用智能电池供电时,会概率性出现wifi模块不挂载的情况,双目是都能挂成功的,手动复位wifi模块又能挂载上。然后去掉双目,只挂wifi都能成功。

2. 用智能电池供上电,三个模块都挂上后,复位系统(linux),每次都能读取三个设备,说明问题发生在上电瞬间。

3.以上两点,因为三个模块都能同时正常工作,说明hub应该没有问题。同时用稳压源及市面上货架的3s电池进行供电,三个模块都能正常挂载识别。

如果说是智能电池上电,影响到了wifi,但单独挂wifi模块却都能成功。
如果说是hub有问题,用稳压源却都能成功挂载。
如果说wifi模块有问题,它就只在挂有双目且用智能电池供电的情况下才概率性出现不识别的情况。
如果说双目对wifi产生了影响,但用稳压源供电时三个都能正常工作。(测试过无数次了)

另: 智能电池与系统间有一路i2c通信,去掉双目时会同时不连接i2c(i2c通过双目连接线接入系统)

网友:
监测一下hub那边的5v电压,看看上电的时候5V跌落多少。

HUB应该有外部供电接口的,额外给一个5V,增加HUB的供电能力试试呢

网友A:
应该是供电的原因,试着给hub一个外部电源,或者在5V上并联一个大电容

网友:
wifi网卡发射瞬间电流高达几百毫安,一般网卡都有个大电容,上电充电瞬间拉低usb hub电源
1、增加usb电源供电能力。
2、usb电源加电容抑制上电瞬间的电压跌落

网友:
WIFI模块单独供电,直接从电池取电

网友:
智能电池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供电的原因,试着给hub一个外部电源,或者在5V上并联一个大电容

试过的,在hub的电源上并了100uf的电解,现像一样的。给hub供电的是5v 3a,能力是够的。只要开机那下能识别挂载上,三个工作都是正常的。

网友:
电源不稳定吧,你挂的是二个双目,还是挂的二个USB摄像机合成双目,如果是二台双目,一台电流都会有四百MA的电流了,上电瞬间会有很大的冲击,电压会跌得很利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的,在hub的电源上并了100uf的电解,现像一样的。给hub供电的是5v 3a,能力是够的。只要开机那下能识 ...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电源纹波,你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的纹波

网友(2018-12-05):
最后咋解决的?楼主。

网友:
USB HUB换其它品牌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