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控制电机转速,用哪种电机

楼主(2017-09-09):
有个项目,用stm32控制电机转速,转速可调,用步进电机 还是用伺服电机方便,最大转速200转/秒, 用来晃动一个搅拌槽,槽每次向以中轴向两边的两个方向转45度,来回以中轴摆动,是不是需要加行程开关 或者是位移什么的,没搞过电机,求指导

网友A:
步进电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用PWM对直流电机调速,电机装在左边的轮子上,各个转轴要用轴承,中间的连杆决定摇摆的角度。

网友:
200转/秒,这个来回摆动的频率还挺快的

网友:
确实很快了

网友C:
这么快的速度恐怕不是做搅拌槽,而是要用来做离心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WM对直流电机调速,电机装在左边的轮子上,各个转轴要用轴承,中间的连杆决定摇摆的角度。

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应该就可以了

步进电机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快的速度恐怕不是做搅拌槽,而是要用来做离心机了吧

对 是离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WM对直流电机调速,电机装在左边的轮子上,各个转轴要用轴承,中间的连杆决定摇摆的角度。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啊  ,是绕着中轴,左右的晃动一个固定角度,从图1变到图2  再变到图3  来回的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啊  ,是绕着中轴,左右的晃动一个固定角度,从图1变到图2  再变到图3  来回 ...

额,他那个结构也可以做到啊

网友:
有感无刷的直流电机能

网友:
如果只是晃动的话恐怕一般电机不行,得加机械机构,非要用电机直驱就得用音圈电机了每秒200次

网友:
这个速度,一般的开关反应不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啊  ,是绕着中轴,左右的晃动一个固定角度,从图1变到图2  再变到图3  来回 ...

要这种效果?就不能好好画草图?

网友:
步进电机不行,是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
上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
卄,200转每分钟吧,每秒?转速都12000了,不得了(⊙o⊙)哦,摆动幅度有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啊  ,是绕着中轴,左右的晃动一个固定角度,从图1变到图2  再变到图3  来回 ...

如果:2->3->2算一转的话,还要每秒200转,貌似好难做哦

网友:
因为按楼主位的说法好似应该是绕轴心摆动,而不是转动了。

这区别,天上地下。

网友:
这么高的转速,步进电机是不用想了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啊,这么高的转速

网友:
这么高转速的伺服到哪里找,步进更不用想,一般常见的伺服也就1500~3000rpm

网友D:
一般的步进电机做不到,这个得用直流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应该就可以了

一秒200转,一分钟12000转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步进电机做不到,这个得用直流电机。

步进是不行,也不是完全不行,比如用两个同步轮做一个升速。直流电机要到这个转速,也有难度的,尤其是功率大一点的,也要升速,不过变比不用那么大,还是用变频器吧,雕刻机的变频主轴电机可以上到40000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步进是不行,也不是完全不行,比如用两个同步轮做一个升速。直流电机要到这个转速,也有难度的,尤其是功 ...

我忘记齿轮这个转速比了,用齿轮这个转速比是可以做到,呵呵。

网友:
应该有用直流无刷。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