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面有图像处理的老哥给看看

楼主(2017-09-09):
       会图像处理的大哥们帮忙看看!谢谢

     以前在本科做的是电力电子,研究电源方向,现在的导师做的是图像处理,现在我想做好手上的项目,0基础,不知道怎么下手,还是来熟悉的论坛求助一下大哥们,感谢!!!

    实现的要求就是利用上传的彩色图像,做到能够计算出图片里面有多少棵树?
   因为对图像处理里面的一些算法什么的不是很清楚,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想做知道一个如何去解决这个项目的学习过程

网友A:
论坛之前不是有人用tensor flow识别汽车么
可以试试那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之前不是有人用tensor flow识别汽车么
可以试试那个思路

您说的这个是利用深度学习来做呀?

网友B:
HALCON,学习一下还是比较快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LCON,学习一下还是比较快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词语还是第一次听说,看来我真的是对这个行业不了解,谢谢

楼主:
老哥们,还有其他办法吗?顶顶顶!!!!!

网友C:
参考你体检的时候,人家显微镜清点你合格子孙的数量,骚年

网友D:
貌似用halcon很好实现

网友E:
RGB转HSV,检测H绿色,可以提取出树,再二值化,开闭运算,检测连通域数量就是树量,应该可以,重点在于树不能连成一片

网友:
看到图中树有连成一片的情况,可以计算连通域的面积大小做判断,同时去除很小的干扰目标

网友:
还有就是树的形状,可以先处理成圆形,然后数几个圆形就行了。为了减少勿判断,最好多些判断条件

网友F:
阿里云上AI有现成的PAI服务,0.01元/100次,自己搞机器深度学习算法没有必要,投入产出不成正比。阿里云API人工智能体验馆

网友G:
先挑几个不连片的算个面积平均值 然后把总绿化面积除以平均值

网友H:
opencv有一种叫大水漫盖,分水岭的算法

网友I:
如果树和树之间没有交集的话,用基于传统形态学的方法完全可以实现。暂时不要碰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先从基本方法做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你体检的时候,人家显微镜清点你合格子孙的数量,骚年

哦哦,你说的这个是细胞计数的算法,好好好,谢谢,这是一个思路,我去看看这方面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用halcon很好实现

这个玩意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软件呀,好像这方面的资料也不是很多呀,书籍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RGB转HSV,检测H绿色,可以提取出树,再二值化,开闭运算,检测连通域数量就是树量,应该可以,重点在于树 ...

哦哦,好的好的,谢谢,感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阿里云上AI有现成的PAI服务,0.01元/100次,自己搞机器深度学习算法没有必要,投入产出不成正比。阿里云API ...

哈哈,我也不想搞深度学习,但是老师的要求是要做这个算法,估计毕业论文就是这个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挑几个不连片的算个面积平均值 然后把总绿化面积除以平均值

哦哦,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opencv有一种叫大水漫盖,分水岭的算法

好的好的,我去查一查,论坛里面还是好多牛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树和树之间没有交集的话,用基于传统形态学的方法完全可以实现。暂时不要碰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先从基 ...

嗯嗯,好勒好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用halcon很好实现

这方面的资料我百度看到就是网站什么的,没有书籍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哦哦,你说的这个是细胞计数的算法,好好好,谢谢,这是一个思路,我去看看这方面的论文 ...

数细胞是  利用生物导电的原理数的 。。。不是显微镜数的 。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不想搞深度学习,但是老师的要求是要做这个算法,估计毕业论文就是这个了哦 ...

你这个用卷积神经网络先处理一下得到输出特征图,再在特征图上用形态学方法腐蚀之类的处理。鲁棒性比直接rgb通道形态学方法处理好多了。因为cnn出来的特征图可以告诉你对应的这一块像素属于树木的概率是多大,是通过各种特征颜色,边缘等等抽象上去的。而rgb终究是rgb能用的特征只有rgb。同时你土地纹理改变也不会影响太多。前提是你训练数据牛逼。什么类型的都给cnn喂。

网友:
还有就是用faster—RCNN

网友:
mark!!!
说不定以后会用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方面的资料我百度看到就是网站什么的,没有书籍

用Google搜索
如果用不了Google,基本告别稍微前沿点的技术研发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用卷积神经网络先处理一下得到输出特征图,再在特征图上用形态学方法腐蚀之类的处理。鲁棒性比直接 ...

大神出来了,请教大神,表情识别可否也提点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数细胞是  利用生物导电的原理数的 。。。不是显微镜数的 。

图像处理有这方面的论文,我的意思是您说的这个思路我去查查,具体细胞怎么数还真是不知道,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用卷积神经网络先处理一下得到输出特征图,再在特征图上用形态学方法腐蚀之类的处理。鲁棒性比直接 ...

哇,可以的可以的,谢谢你给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oogle搜索
如果用不了Google,基本告别稍微前沿点的技术研发了

哦哦,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L:
如果熟练了 tensorflow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训练的数据集麻烦一点,剩下就是计算机在干活了,看图片类型风格还不少,也只有深度学习比较容易应付,像此类图像识别几乎万能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熟练了 tensorflow还是比较容易的,只是训练的数据集麻烦一点,剩下就是计算机在干活了,看图片类型风 ...

嗯嗯,是这么回事。我是读的专硕,一年的时间搞深度学习,怕是入个门就要去找工作了哦

网友L:
引用 楼主:
嗯嗯,是这么回事。我是读的专硕,一年的时间搞深度学习,怕是入个门就要去找工作了哦 ...

tensorflow的好处是很多东西只需要学一下,不用自己实现,学习就差不多有现成的可用了。
给你看下这个: https://github.com/tensorflow/models/tree/master/object_detection

网友M:
Faster R-CNN 显存是个问题,用 SSD 吧,把前面的网络换成 DenseNet

楼主:
引用 网友L:
tensorflow的好处是很多东西只需要学一下,不用自己实现,学习就差不多有现成的可用了。
给你看下这个:  ...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N:
关键在于速度,  二值化后 找有多少个封闭图形

网友O:
二值化,然后缩小一半,算圆个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出来了,请教大神,表情识别可否也提点提点?

自己没实现过这种分辨细节的网络。不过这个和识别车的品牌类似。之前看过一篇论文名字忘了,区分图片细节的任务用浅而肥的卷积网络结构,因为是根据偏底层一点的图片特征去识别的,而图片分类任务网络越深越好。具体用多少层每层多肥就要慢慢去试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M:
Faster R-CNN 显存是个问题,用 SSD 吧,把前面的网络换成 DenseNet

这个任务用不着这么深的网络。我识别汽车也只用了5层卷积。这个图片特征比汽车单一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任务用不着这么深的网络。我识别汽车也只用了5层卷积。这个图片特征比汽车单一多了。 ...

看样片的话很纯粹,所以网络不深不是个问题,前面自己搭个小网络还好训练。
要是跑测试,VOC 什么的浅了真心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关键在于速度,  二值化后 找有多少个封闭图形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二值化,然后缩小一半,算圆个数

好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RGB转HSV,检测H绿色,可以提取出树,再二值化,开闭运算,检测连通域数量就是树量,应该可以,重点在于树 ...

这是我利用MATLAB写的RGB转HSV提取的每一个分量,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利用MATLAB写的RGB转HSV提取的每一个分量,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H分量不是蛮好的吗?
黑白分明,在这个基础上寻找每一颗树包含一个最大圆,然后数圆的个数就可以了。

网友E:
提取H分量后,参考一个39楼的思路弄弄看,关键是将连在一起的树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取H分量后,参考一个39楼的思路弄弄看,关键是将连在一起的树分开

嗯嗯,上面那一个提取H分量还行,但是对于这中颜色比较深的,就会出现特别黑的情况

然后我把图像进行了翻转,发现在这种照片下V分量比较合适

在找这方面的文献,思考着如果叶绿素的含量比较高,程序里面要进行判断是选择哪一个分量进行后续的二值化和分割,不知道思路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上面那一个提取H分量还行,但是对于这中颜色比较深的,就会出现特别黑的情况

然后我把图像进行了 ...

特别黑的不是绿色,是红色和紫色,你看看色谱图,绿色只在一定范围,提取这个范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别黑的不是绿色,是红色和紫色,你看看色谱图,绿色只在一定范围,提取这个范围就好 ...

哦哦,这样啊,好,我去查查看,基础知识不行,很多事没法干,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别黑的不是绿色,是红色和紫色,你看看色谱图,绿色只在一定范围,提取这个范围就好 ...

按照前面大哥们的思路,前几天一直有其他事处理,今天搞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别黑的不是绿色,是红色和紫色,你看看色谱图,绿色只在一定范围,提取这个范围就好 ...

现在得到了每一张照片里面的绿色,而且增强了,但是现在还还是一个三通道的图,再怎么样比较合适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得到了每一张照片里面的绿色,而且增强了,但是现在还还是一个三通道的图,再怎么样比较合适呀? ...

我不懂malab,用的是opencv,将rgb转成hsv后从h提取绿色,然后二值化,就是一副黑白图.可以作为掩膜将彩色的图去掉背景.
你先看看别人怎样做图像处理吧.

网友P:
以楼主和论坛网友的水平,还是多问问老师吧,不然可能毕不了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懂malab,用的是opencv,将rgb转成hsv后从h提取绿色,然后二值化,就是一副黑白图.可以作为掩膜将彩色的 ...

哦哦,好的好的,还是很感谢您呀,,,,,嗯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以楼主和论坛网友的水平,还是多问问老师吧,不然可能毕不了业

话不能这么说呀,我也是刚开始,主要是没有一个整体的思路,所以不知道怎么下手,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不多。’

网友Q: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搞成HSV,从H分量入手,再腐蚀膨胀
估计不太可靠,干扰因素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搞成HSV,从H分量入手,再腐蚀膨胀
估计不太可靠,干扰因素太多 ...

哇,腻害啊,大哥,你这是用的什么搞得,能不能留个qq或者微信交流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搞成HSV,从H分量入手,再腐蚀膨胀
估计不太可靠,干扰因素太多 ...

估计不太可靠是什么意思,是这个方法不行,还是用的工具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搞成HSV,从H分量入手,再腐蚀膨胀
估计不太可靠,干扰因素太多 ...

不在吗?在的话我想请教一下呀

网友R:
labview 让你半小时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R:
labview 让你半小时做出来

你们说的方法都很好,就是没我去学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搞成HSV,从H分量入手,再腐蚀膨胀
估计不太可靠,干扰因素太多 ...

老哥,在不在呀?能否交流下

网友Q:
引用 楼主:
老哥,在不在呀?能否交流下

我估计用这个办法不行,另请高明吧

网友S:
这个用fasterrcnn模型。很容易的    准备几张不同类型的照片。把所有树框出来。训练一下。 比opencv牛逼多了。如果不会用。 你可以把数据准备好。我可以帮忙训练一下。几个小时就可以收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估计用这个办法不行,另请高明吧

你用的什么呀?我只想知道你用的什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用fasterrcnn模型。很容易的    准备几张不同类型的照片。把所有树框出来。训练一下。 比opencv牛逼多 ...

感谢感谢,你说的数据是不同类型的照片是吧?
fasterrcnn模型?这个是什么里面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你说的数据是不同类型的照片是吧?
fasterrcnn模型?这个是什么里面的, ...

就是给一些照片。照片是所有的树都用矩形框出来。一张照片有很多矩形。一个矩形只包含一棵树。然后扔到tensorflow训练一下。几千个矩形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就是给一些照片。照片是所有的树都用矩形框出来。一张照片有很多矩形。一个矩形只包含一棵树。然后扔到te ...

好的,好的,我整理下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S:
就是给一些照片。照片是所有的树都用矩形框出来。一张照片有很多矩形。一个矩形只包含一棵树。然后扔到te ...

大哥,我跟你私信了好哈,你能留个邮箱吗?我把图片发你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呀?我只想知道你用的什么工具

HALCON
用楼上说的FastRCNN 自己训练样本应该更有效,点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跟你私信了好哈,你能留个邮箱吗?我把图片发你邮箱

ok,回信了

网友:
先判断图像本身是否符合要求,对比度等,再做二值化处理,然后识别轮廓,再把轮廓做几何化,然后把符合面积要求的几何图形统计出来。 最关键的是获取合格的图像这一关,特别是阴影问题。

网友:
论坛做ai的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