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下单流程大改,讨论进行时! 已添加原型图

楼主(2017-09-09):
一:此流程暂时针对样板,不针对小批量
二:原流程如下: 输入大小及数量-------输入工艺------保存及计算价格,---------上传文件---------嘉立创审核订单(时间不确定,导致不能一次性完成)----------客户付款
                              流程总结是:客户下单-------嘉立创审单-------------客付款,
                             好处:适合所有的订单,所有的订单确认好都是最终价格
                             不好的地方:1)不能随时下单,如晚上下单则没人审核,必须上班之后审垓  效率低   白天有人审核,又多了一个等的流程,这个等时间也是不确定,快则一分钟,慢则半个小时

三:新的流程:   输入大小及数量--------上传文件且系统自解析(除上传文件时间会增加1-3分钟左右时间,多了1-3分时间最新流程最不好的地方,能解决70%左右的比例)------输入工艺结束可以直接付款
                           好处:1)从下单到付款,中间不用等,直接完成 ,一所何成,那怕是晚上下单  2)直接展示了原型图,
                           不如处:不是100%能都这么处理,在上传文件环节,多了1-3分钟的左右时间

四:大致图片展示新的下单流程:
一:请上传你的文件且解析你的文件,(此过程在上传文件时间+3分钟左右解析时间)  解析时间最长不能超出3分钟,如超出3分钟则在最后检测一次
你的文件解析成功,继续下单

下单界面中间省略

原型图:

网友A:
如果是原始的PCB文件呢,也需要解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原始的PCB文件呢,也需要解析吗?

是的,如是GERBER则解析最快

网友:
如果  多个文件同时打样   怎么办?  每个都是要等 几分钟?   一次打样   5个文件要搞下来要 半小时了吧?

能一次多个同时上传吗?  参数 快递   选一次就好了 ?    难道要拼版?

楼主:
我们算过,平均一分钟

网友B:
麻烦科普一下  解析文件 包含哪些内容?
过孔等是否符合要求?计算电路板板实际尺寸?是否包含几块拼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科普一下  解析文件 包含哪些内容?
过孔等是否符合要求?计算电路板板实际尺寸?是否包含几块拼板? ...

可以解折线宽,线隙,最小过孔等参数

网友:
先传文件,系统先在一边边解析文件,解析文件要点时间,这段时间我先把工艺选项选了,也许等我选好了,系统也解析完成了。     解析文件和选工艺选项并行进行。

网友:
人工智能了! 好!

网友:
现有流程能接受。

系统审单后,会自动发到车间生产吗?(最好是把嘉立创出一个PCB布线规范,所有人按照规范来,这样自动化就比较好了)如果可以的话,那不错。

网友:
问题是晚上下单再快也不会进入生产流程吧?还是要等到第二天下午进入生产环节?

网友:
最好添加对用户参数模板选择;这样用户只需要输入板厚;大小参数就行了

网友:
步子不要太大
关键的关键是把提交上传文件前所有选项集合起来字体搞大精简成表格,解释隐藏起来,现在搞的捉迷藏这里一个√哪里一个小方块体验太差太差太差!!!下一个单简直抓狂,想想都怕!

网友:
先传文件,系统先在一边边解析文件,解析文件要点时间,这段时间我先把工艺选项选了,也许等我选好了,系统也解析完成了。     解析文件和选工艺选项并行进行。     9楼 web110

网友C:
建议选好的选项可以保存为一个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可以下载保存在本地,可以根据用户的习惯自由命名,每次上传PCB和配置文件,系统自动解析配置文件和PCB,最多再选个板子尺寸就可以了,对于不经常更换工艺的用户来说,可以大大减少每次都勾选一堆选项的烦恼。就算经常更换工艺,也可以保存多几种配置文件。

网友:
对于样板直接下单,付款,然后多退少补吧,真正开始做之前再让用户确定一下(取消或开始做)。

网友D:
工艺等选项选取确定后作为配置文件保存,不要每次都得选,比现在所谓的快捷方式快捷多了;
支持多板同时上传;

不清楚LZ说的“上传文件时间会增加1-3分钟左右时间”是什么意思,上传是上传,解析是解析,如果是解析时间1-3分钟,那和之前的人工审核时间相比也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艺等选项选取确定后作为配置文件保存,不要每次都得选,比现在所谓的快捷方式快捷多了;
支持多板同时上 ...

你说的配置文件的方式,在做方案,等下公布一下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配置文件的方式,在做方案,等下公布一下一起讨论一下!

那个默认板厚 1.6mm 真的是反人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默认板厚 1.6mm 真的是反人性。

还好啊,我们基本都是1.6的。

网友:
能不能再智能一点,最后生成价格后,还可以更改数量,价格跟随数量变动。

网友:
添加了原型图.   方便讨论

网友:
今天刚下了两单,目前还是老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默认板厚 1.6mm 真的是反人性。

我的基本都是1.6的

网友:
同意增加几个常用的配置文件。这样速度更快。除了板厚其他几乎都能全部定好

网友:
增添加配置记忆功能,这个就很好,不用每次都来选

网友:
下单选择工艺的界面还如果可以再清晰了然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F:
解析后 能否长宽自动生成, 我每次下单 还得打开PCB文件 然后把MIL换成MM  再量一次
切换的时候 板子单位切换好会有很多DRC报错。 每次的生怕切换完成关软件的时候不小心按了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解析后 能否长宽自动生成, 我每次下单 还得打开PCB文件 然后把MIL换成MM  再量一次
切换的时候 板子单位切 ...

可以自动生成,但有千分之几的不准确性

网友G:
不错,像OSH park那样方便就很好了。
现在能分层选择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像OSH park那样方便就很好了。
现在能分层选择显示吗?

分层显示,会推出另外下单界面:先审后下单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建议选好的选项可以保存为一个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可以下载保存在本地,可以根据用户的习惯自由命名,每次上 ...

应该是可以选择保存所有的选项到JLC那边,和下单帐号绑定,下单时下拉框选择某个配置,不用下载本地省得每次都要上传,一般对同一用户来说制作工艺变化相对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可以选择保存所有的选项到JLC那边,和下单帐号绑定,下单时下拉框选择某个配置,不用下载本地省得 ...

这个好像有了,之前根据网友建议可以保存快捷选项,但我没有用过。我还是觉得可以在本地与PCB直接放在一起方便,不容易出错。
另外建议JLC返单给个完全按之前选项加工的选项,现在返单也要选一遍,太不人性化,一般返单不会变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