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树莓派3,间歇性不能开机启动的原因

楼主(2017-09-10):
家里的树莓派3之前都用的,好好的,放置一段时间后今天拿出来开机,发现在配置好后重启会启不来(系统:2017-08-16-raspbian-stretch),这是红色和绿色LED常亮,断电后就只有红色LED常亮了(测量5V以及3.3V电压均正常)这时应该是没有加载到TF卡?但断电后大概1个小时以上再通电就可以再次启动,请教各位这个树莓派还有的救吗?谢谢各位!(试过其他系统以及更换TF卡都是一样状况)

网友:
检查看看保险丝。很多人都是保险丝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我也怀疑是保险的问题,据说是自恢复保险?但不能开机时,测gpio的5V和3V端电压均正常

网友(2018-09-20):
换块板子试试是不是卡的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电源功率不够,hdmi无源转vga
外设都去掉再试试

网友A:
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要2A以上的才行.

网友(2019-07-20):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要2A以上的才行.

树莓派这么耗电,正常工作有1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