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电磁炉故障,猜测一下是不是品控出了问题?

楼主(2017-09-10):
在京东购买了康佳的电磁炉
下面这款

收到货后发现故障问题主要表现是,电磁炉开了很久水都不开。
听声音电磁炉像是加热一下停一下,加热一下停一下。
申请换货。再次发过来一台发现是同样的故障。
联系厂家,厂家直接给我快递过来一台,
结果,悲剧了,故障一样一样的。
今天厂家不上班,还在等厂家答复。
各位判断一下是我完全被小概率事件砸中了?还是产品品控出现了质量问题?
下面的是视频是我用电磁炉火锅2100W档加热了15分钟,水都没烧开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

网友:
换个锅试试

网友:
合格的二楼

网友:
换个锅慢慢转下锅的位置。

楼主:
锅是康佳自带的锅

楼主:
而且测试过程中有个奇怪的现象,少量的水 热到一定温度后 后能把水烧开

网友A:
弱弱问一句,楼主以前没用过电磁炉吧。会不会没看说明书,让电磁炉进去错误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问一句,楼主以前没用过电磁炉吧。会不会没看说明书,让电磁炉进去错误模式。 ...

你没看视频吧,电磁炉没有任何故障代码,而且三个是同样的故障,百度了一下应该叫 电磁炉间歇加热故障,导致这个故障的故障点也是很多

网友B:
是不是冤枉厂家?火锅档不就是加热一下,停一下的吗?我接触的大部分电磁炉好像都是这样。
不能换一个档吗?煎炸,热水
你叫厂家天天给你换,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冤枉厂家?火锅档不就是加热一下,停一下的吗?我接触的大部分电磁炉好像都是这样。
不能换一个档吗 ...

800W功率以下会是间歇加热,2100W也是间歇加热?
我靶视频微信给了厂家售后,厂家就重新发一台过来,如果设计就是这样的,他会快递给我发一台吗?你认为厂家是傻子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800W功率以下会是间歇加热,2100W也是间歇加热?
我靶视频微信给了厂家售后,厂家就重新发一台过来,如果 ...

这东西值不几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值不几个钱。。

顺丰快递也要花钱啊

网友:
这个恐怕是设计的某种功能吧,别的模式也是这样?

网友:
这像是保温模式

网友:
锅下面不要垫试试

网友:
好像 还真的是选择的火锅模式。。

LZ 你确定   你是一个合格的坛友不?

网友:
各位难道怀疑楼主才三岁?

网友:
不检锅了吧,换锅

网友:
楼主记得搞定后回复一下,不然很多人睡不好的。

网友D:
问题估计出在楼主家里的插座上供电上

网友:
加热老是停是因为里面的可调电阻坏了,就那一个可调电阻,时间长了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估计出在楼主家里的插座上供电上

确实是这种环境,因为实在工厂,工厂设备有用到变频器,的确就是380V ,今天早上工厂所有设备没开,试验了一下居然可以用了。我觉得原因很可能是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刚刚厂家设计人员电话我,说了可能是干扰问题

网友:
不知道此时APC带电源净化的插排有没有效果

楼主(2020-04-14):
自查帖子看到了这个3年前的事了 结果回复一下吧,厂家工程师去我那边检测的,把EMI那块给拆了 就能用了。普通家庭用没问题。但是我们工厂有超声波清洗机,只要一开超声波,电磁炉就玩蛋。厂家说是EMI设计问题,把EMI那块给拆了 就能用了,后来又给了我一个没有EMI电路的电磁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查帖子看到了这个3年前的事了 结果回复一下吧,厂家工程师去我那边检测的,把EMI那块给拆了 就能用了。普 ...

家电厂家工程师上门,少见啊!

网友:
很想知道争对这个问题这款电磁炉的电路设计上和其他电磁炉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这有意思的帖子,真不错,有了完整结局~~

网友:
当年跟风入的康佳电磁炉,没到1年就挂了。按键失效,底部厚厚一层油,懒得折腾,直接丢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遇见过、就是温度保护、尤其是出口到欧美的炉具,加热到160度就保护。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问过这个问题,估计和温度监测电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