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手看看这只CPU是不是I7

楼主(2017-09-10):
是仿苹果的带显示器一体机。
用了三个软件显示的结果

楼主:
这是AIDA64的报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来看看。

网友A:
是I7,超低电压版,一般超极本或者一体机上用的多,看我的I3,基本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7,超低电压版,一般超极本或者一体机上用的多,看我的I3,基本都差不多 ...

跑surper pi 100万次是16秒,我的I5笔记本是15秒。比笔记本 I5还慢。

网友:
是I7 ,ES版而已,就是测试版本的CPU吧?

网友:
es版的移动版的u不要碰,如果不要钱还可以玩玩

网友:
ES就是 engineering sample,可能有bug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surper pi 100万次是16秒,我的I5笔记本是15秒。比笔记本 I5还慢。

超低电压版本的的U肯定会比移动版的差不少

网友:
看着你们用I3 I5 还有i7 ,羡慕的要死,测了下我的台式机G1840才14.46s,咋回事呀

网友:
我的T9900+4G+250G SSD用着一样爽...

网友:
我的T9800+8G+240G SSD也很爽。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也是i7,用着也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