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二极管是稳压管还是TVS管

楼主(2017-09-10):
如图所示。某电路图中用了3个二极管,两个用在信号上,一个用在电源上。我想知道这3个二极管是干嘛用的,感觉稳压管也说得过去,TVS 也说的过去。

管子丝印AE,封装应该是SOD-123。明显比SS14和M7的封装小一号。找不到这个管子的型号和资料了。。请大神帮忙看下是什么管子?

网友:
难道不是smaj5.0a

网友A:
T9应该是TVS,做浪涌防护。如果是稳压,一旦导通直接就烧了。
剩下两个有电阻,倒是能用稳压,但是旁边电阻写着30A,这个等级的电流不可能用稳压管,所以仍然是T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T9应该是TVS,做浪涌防护。如果是稳压,一旦导通直接就烧了。
剩下两个有电阻,倒是能用稳压,但是旁边电阻 ...

谢谢哦,那个30A不是电流。是E96标准电阻的组织,30A表示200欧姆。。。

楼主:
一搜EA,TVS,全出来是smaj5.0A,但是SMAJ5.0A一般是SMA封装,TO-214AC,而这个片子封装明显小多了

图中框内的二极管标了AE。 但是明显比旁边的M7小多了,M7应该就是SMA封装吧。

网友:
从功能上区别稳压二极管和TVS管.稳压二极管是电路稳压到一定值,并且一直导通工作;TVS管电压高于设定值才工作。

网友B:
有个东东,叫SMFJxxA。。。。采用SOD-123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东东,叫SMFJxxA。。。。采用SOD-123封装的

哦哦,谢谢谢谢,我找找看!知道有哪个大品牌有吗?

网友C:
信号上是TVS管。电源上是稳压管,目的是宽范围供电不烧毁后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上是TVS管。电源上是稳压管,目的是宽范围供电不烧毁后端吧

但是三个管子一样的,丝印都是AE。

我理解作用是怕外面接口的电压过高,烧毁后端的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谢谢,我找找看!知道有哪个大品牌有吗?

SMFJ,好像常见的君耀那些,没有出,国产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