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做GUI界面,SDRAM功耗是多少

楼主(2017-09-11):
在STM32F429I-DISC1开发板上做GUI,用的emWin,LTDC模式刷屏,外部SDRAM做显示缓存(3缓存)和GUI运行用的动态分配内存。
开发板上只有单独MCU的电流测试跳线,没办法测试SDRAM的功耗。
我想测试在显示一个静态界面时,MCU+SDRAM的最低功耗,有没有测试过的前辈提点建议

目前测试MCU在Sleep模式下,FMC+LTDC+SAI1保持运行,LCD屏40hz刷新速率,3.0V下电流8.4mA左右
开发板上SDRAM为ISSI的IS42S16400,8M Bytes

网友(2017-10-15):
好像sdram的静态功耗就不低

网友A:
请教下,MCU在Sleep模式下,FMC+LTDC+SAI1可以单独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MCU在Sleep模式下,FMC+LTDC+SAI1可以单独工作?

F4系列的控制器有三种低功耗状态,分别是休眠状态、stop状态以及standby状态。看来MCU在Sleep模式下,FMC+LTDC+SAI1可以单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