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参谋一下,5000元买示波器,泰克最低端的好,还是....

楼主(2017-09-11):
大概预算最高5000元,是买泰克最低端的呢,还是普源较高端的好呢?犹豫不定

网友A:
买二手tek高端的
我花了1W,买了台tek 1G带宽的,还可以。

网友:
普源较高端的好,做鸡头不做凤尾。

楼主:
上万估计老板接受不了

网友B:
推荐公司和合作公司,都买了普源,对我们来说够了,普源最好用的地方是存储深度大,抓取数据最合适。

楼主:
5000能买普源哪一款?

网友C:
泰克 和 安捷伦在深圳有开放实验室。
如果你以后有其他的测试需求可以去那侧。
普源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二手tek高端的
我花了1W,买了台tek 1G带宽的,还可以。

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0能买普源哪一款?

4000不到可以买到DS2072a,店家可以包破解300M带宽和所有选件。

楼主:
4000不到可以买到DS2072a,店家可以包破解300M带宽和所有选件。
能给个地址吗?

网友A:
TDS5104,配了4个有源探头,用起来,恩,很不错的。

网友:
买二手tek高端

网友:
你们要求数据的准确性、稳定性很高的话就买tek,平时一般的开发普源足够。

网友D:
这个价可以买一台安捷伦最新出的示波器了DSOX1102,什么浦沅都是浮云,操作甩国产n条街

楼主:
这个价可以买一台安捷伦最新出的示波器了DSOX1102,什么浦沅都是浮云,操作甩国产n条街----------请详细介绍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地址吗?

联系论坛里的过客良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价可以买一台安捷伦最新出的示波器了DSOX1102,什么浦沅都是浮云,操作甩国产n条街----------请详细介 ...

有什么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TDS5104,配了4个有源探头,用起来,恩,很不错的。

好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泰克 和 安捷伦在深圳有开放实验室。
如果你以后有其他的测试需求可以去那侧。
普源的不清楚 ...

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费??????????

NO.免费的。
但是要他们销售帮你预约,所以你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买二手tek高端的
我花了1W,买了台tek 1G带宽的,还可以。

哪一个家,兄台,能推荐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公司和合作公司,都买了普源,对我们来说够了,普源最好用的地方是存储深度大,抓取数据最合适。  ...

推荐一个普源4通道的?

网友G:
“包破解300M”都有人信,难怪社会上这么多骗子。

网友:
我们用PICO的USB示波器,性能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包破解300M”都有人信,难怪社会上这么多骗子。

不信就算了。过客良驹是普源旗舰店老板,在多个网站都有良好信用,我相信论坛里知道他的人不在少数。

网友:
示波器还是尽量买四通道的,两通道经常不够用。

网友:
公司的就买安捷伦的,用过才知道好。泰克的我公司也有好几台,但一直都在吃灰,没人愿意用。

网友:
在问这个问题,或许一台1054Z破解后的,都够玩的了。     采样,触发,采集深度,玩溜了在说。

网友:
我们也有个泰克的 号称4G采样 噪音奇大 连100M的mipi的信号的看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哪一个家,兄台,能推荐下吗?

你准备买么?我要不把手里这个转给你算了

楼主:
不信就算了。过客良驹是普源旗舰店老板,在多个网站都有良好信用,我相信论坛里知道他的人不在少数。

过客良驹是不是天津的李军?10年我在他那里买过一台1102E,性能较差,用起来不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准备买么?我要不把手里这个转给你算了

上图,报价,兄台!

网友:
1102e波形重叠,乱串,没法形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可以买一台安捷伦最新出的示波器了DSOX1102,什么浦沅都是浮云,操作甩国产n条街 ...

这个会不会像泰克新推出低端系列那样,名牌但是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会不会像泰克新推出低端系列那样,名牌但是一般?

不会啊,泰克的操作不方便,存储深度太小,放大后啥也看不清

网友:
必须普源,普源在国外很火! 泰克低端用的太不爽,很劣质的感觉,我两种都使用过

网友I:
泰克的低端看波形应该没问题的。但存储深度太低。一般应用和可靠性比普源的好。
普源的存储深度不错,但是不适合抓突发的信号。 如果调试串口和时序的用着挺好的。
两种设备我都用过,家里的是普源的。
以前逻辑竞争出现尖脉冲,普源的抓不到,泰克的可以抓到。
你看自己用在哪种场合吧。不过认为普源的性价比要好很多。 单位买有钱的话买好一点的泰克。

网友:
多的两千多的DS1054Z 100M 四通道很好用啊 存储容量也大,虽然触发什么的没有泰克 安捷伦的好 但那些低端的K级别的存储很蛋疼。普源的缺点有但是优点大于缺点,个人认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上图,报价,兄台!

带2个有源探头,价格10000.

网友:
先看技术指标,后看品牌。

网友:
看你常用的频带宽和需要的路数,要是要求不高可以买个新的,不够就只能买二手了

网友J(2017-12-03):
仪器是工程师手里的标准,要是我就首选泰克,我曾经看过国外的人做的泰克和安捷伦的测试波形对比,安捷伦的波形严重失真,普源肯定水平在安捷伦后面。
比如你看到的波形比实际波形相差很远,那么你就根据当前看到的波形继续进行设计,可能把你带到另外一条路上,越走越远。。。。。。。。

网友:
推荐二手泰克的或者安捷伦的,普源的我感觉比泰克的差太多了!

网友:
怎么没人推荐鼎阳的示波器呢?SDS 1102X不错啊

网友:
肯定选 普源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仪器是工程师手里的标准,要是我就首选泰克,我曾经看过国外的人做的泰克和安捷伦的测试波形对比,安捷伦的 ...

对您说的A和K对比,A严重失真表示怀疑,是否型号带宽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测试的呢?毕竟,A能活下来这么多年,从HP改成A,从A改成Key,不太可能是真的不行。很多对比测试,使用的都是对于自己有利,别人不利的特别优化过的信号,而示波器往往每个型号都有一些缺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泰克的低端看波形应该没问题的。但存储深度太低。一般应用和可靠性比普源的好。
普源的存储深度不错,但是 ...

您讲的逻辑竞争的尖脉冲用泰克的能捕获,那个泰克是低端还是高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您说的A和K对比,A严重失真表示怀疑,是否型号带宽有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测试的呢?毕竟,A能活下来这么多 ...

你的观点是对的,是特定带宽极限的位置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您讲的逻辑竞争的尖脉冲用泰克的能捕获,那个泰克是低端还是高端呢?

低端的   ,带宽都是100M的,采样速度也都是1G/s的。  TDS1012
泰克的明显好。但是价格几乎贵了3-5倍。

尖脉冲脉宽大致在0.02us ,非常窄。用普源的死活找不出原因(似乎能触发抓的机制,但抓不到)。到单位泰克示波器一抓就抓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2个有源探头,价格10000.

这个公司也有,感觉采样深度调大以后,反应很慢

网友:
固纬的不错,用起来比普源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