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uart端口保护

楼主(2017-09-11):
手上有两块板子,一块是dspic33f,另一块是lpc2148。PIC通过Tx给LPC的Rx发送数据(两个单片机的引脚直连,没有做隔离或其它保护措施),一般情况使用时,通信正常,但是有时候会突然出现单片机引脚故障。具体现象如下:
1)经过单独测试,PIC单片机不能发出数据了,LPC单片机不能接收数据了。
2)两块单片机仍可以工作,程序都在运行,只不过PIC单片机发热严重(工作电流很大,不能用手直接触摸),LPC工作电流略微增大,无明显发热,但是端口已经损坏。
3)为了确认仅仅是单片机坏了,把两块板子的单片机都重新焊接上新的单片机,工作又正常了。

主要想问大神们两个问题:
1)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什么?
2)像我这种使用场景如何做保护?(不考虑使用隔离芯片、232、485等芯片),最好仅使用电阻、电容等基本器件实现。

网友A:
两个MCU是否共地共电源?串口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B:
串个小电阻,,,

两个单片机电平一样么?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有热插拔通信的信号线,由于没做任何保护这样也有可能打坏芯片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MCU是否共地共电源?串口波特率是多少?

两个MCU的电源是共地电源,波特率是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小电阻,,,

两个单片机电平一样么?

两个单片机电平都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有热插拔通信的信号线,由于没做任何保护这样也有可能打坏芯片管脚 ...

没有热插拔,电路板都是脱机运行的。

网友:
3V系统就串个220欧电阻,5V系统就330欧。

网友D:
一般引脚输出能力也就20mA,用电阻限流一下就行了,正常电平传递都是低于1mA电流,这个电阻没有任何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引脚输出能力也就20mA,用电阻限流一下就行了,正常电平传递都是低于1mA电流,这个电阻没有任何影响。 ...

一般情况下,MCU的管脚是高阻态,这情况下也容易坏吗?

网友:
串电阻 加TVS保护就行了

网友E:
1)经过单独测试,PIC单片机不能发出数据了,LPC单片机不能接收数据了。
2)两块单片机仍可以工作,程序都在运行,只不过PIC单片机发热严重(工作电流很大,不能用手直接触摸),LPC工作电流略微增大,无明显发热,但是端口已经损坏。
3)为了确认仅仅是单片机坏了,把两块板子的单片机都重新焊接上新的单片机,工作又正常了。

1、PIC不能发出,LPC不能接收,很可能是一个出现问题了吧,并不一定是两个都出问题了?
2、端口损坏是怎么确认的?
3、有没有只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经过单独测试,PIC单片机不能发出数据了,LPC单片机不能接收数据了。
2)两块单片机仍可以工作,程序都 ...

1、PIC不能发出,LPC不能接收,很可能是一个出现问题了吧,并不一定是两个都出问题了?
这两个电路板分开独立进行测试的,可以确认都出了问题。
2、端口损坏是怎么确认的?
端口损坏的只是我的主观判断。
PIC不能发出数据且发热严重,于是我认定是端口坏了;
LPC不能接收数据,但是其它端口是可以正常使用,因此我也认定是端口坏了
3、有没有只换一个试试?
都是独立测试,PIC置换MCU后,可以和正常的LPC通讯,但是不能和已经损坏的LPC通讯。反之测试已经损坏的LPC的MCU也一样。

网友E:
有没有可能LPC的rx复用设置出问题了,被设置为输出,这样两边一起输出,电平不一致,一会可能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LPC的rx复用设置出问题了,被设置为输出,这样两边一起输出,电平不一致,一会可能就烧了。 ...

如果是这样设置应该就一直都不能正常接收数据,但是在没有出问题之前,数据都可以正常的收到的。

网友F:
估计是软件有BUG。某个时候一个IO是低电平,一个是高电平。而且两IO都是输出状态。然后,电流过流,把一个IO给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软件有BUG。某个时候一个IO是低电平,一个是高电平。而且两IO都是输出状态。然后,电流过流,把一个I ...

MCU的IO输出能力有限,可以烧掉另一个MCU的IO吗?

网友:
端口加上啦再加下拉,再串小电阻,用起来才能稳定些,我用过3米线,软件需加容错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的IO输出能力有限,可以烧掉另一个MCU的IO吗?

可以的。两个IO都是输出状态,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中间没有保护电路,很容易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热插拔,电路板都是脱机运行的。

没有热插拔感觉就坏的很怪异啦

网友:
上拉、串电阻,不能少吧

网友:
加个三态门吧

网友:
单向通讯,用光藕隔离是比较好的办法。视波特率,选择光藕型号,9600用521、817之类,更高只好用内带放大的了。

网友:
1.检查端口是否设定成推挽模式。如果是改成通用双向I/O.
2.添加如下图电路。c:\000.png

网友:
串电阻应该没问题的 22-100都可以

网友:
Adum1201直接做隔离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