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种流程图用什么工具画的?

楼主(2017-09-11):
(图片)

网友:
我能说word就可以么

网友:
这个应该是面向对象UML里面的顺序图吧。UML建模工具都可以画这种图,比如Rational Rose, Enterprise Architect, Visio等等。

网友:
这是UML序列图

网友:
应该是这个软件:Enterprise Architect
之前给日本人做开发的时候用过,难用无比。。。。

网友:
astah-community
这个是免费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