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50W的喇叭,和一个100W的喇叭,那个声音更大

楼主(2017-09-11):
请教下。

做个警用的报警器。

有两个选择,两个或4个50w的高音喇叭,又轻又小。如果用一个100W或者200W高音喇叭,单个就能有2公斤多重

从结构上讲,首选是用两个或4个50W的喇叭,用户说,他们警车上的喇叭,至少也是装两个100W的。

如果达到警车上喇叭的音量。用多个小功率的行不行,喇叭的音量,会是1+1=2的效果吗?

网友:
不虚标就都行,基本听不出来,虚标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这种都虚标的,应该实际买样品测试才行。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比较

网友:
加共振腔大好多

网友:
功率和效率还有频率都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两个喇叭的响度的平方和的开方,和一个比较

网友A:
我也是这个行业。LZ是那家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行业。LZ是那家公司?

我倒不是这个行业的
...老板的同学是交管领导,帮忙做一个研究课题...

网友:
1000个收音机也抵不过村长的大喇叭,买个分贝仪来测试最靠谱,人耳朵没法评估

网友:
我倒是有个疑问,两个喇叭串联,功放带的负载增大,输出功率降低,两个喇叭的声音和一个喇叭声音比,谁大

网友B:
两个100分贝的加起来比一个100分贝大不了多少   多个喇叭,各方向的声音均匀一点
声音不是1+1的叠加关系
警车用两个纯粹是把声音往不同方向传播,并不是为了加大音量

最简单方法,手机安装一个测量声音分贝值的软件,当然,你得有个做样品的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100分贝的加起来比一个100分贝大不了多少   多个喇叭,各方向的声音均匀一点
声音不是1+1的叠加关系
警 ...

谢谢,实际试了下也是这么回事,已经换大功率喇叭和功放,就是耗电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