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RM 8.11.3版本已发布

楼主(2017-09-11):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IAR终于放出了最新的8.11.3版本,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评估!!

网友:
准备下载试试,看看有些小BUG修复了没有。

网友:
熟悉软件的速度永远比不上软件更新的速度,还好IAR整体风格变化不大

网友:
在仿真的时候,如何让register的数据能定时或者实时刷新呢

网友:
更新的太快了  都来不及跟上

网友A: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 ... M-CD-8113-13984.exe

配合 eclipse 使用
http://eclipse-update.iar.com/

http://www.eclipse.org/downloads/

https://java.com/en/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Protected/PRODUPD/012390/EWARM-CD-8113-13984.exe

配合 eclipse 使用 ...

配合eclipse用的确感觉爽多啦

网友B:
有没有河蟹工具,我怎么河蟹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河蟹工具,我怎么河蟹不了。

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板蓝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板蓝根

3Q。。。。。。。。。。。。。

网友:
iar软件,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Protected/PRODUPD/012390/EWARM-CD-8113-13984.exe

配合 eclipse 使用 ...

stm8 的下载地址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板蓝根

stm8 的下载地址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8 的下载地址有吗?

stm8那个帖子看到的 netstorage.iar.com/SuppDB/Protected/PRODUPD/012328/EWSTM8-3101-Autorun.exe
下载不了就把012328这个数字增大

网友:
还在8.11,不知道修复什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板蓝根

EWSTM8-3101-Autorun 无法和谐 安装目录中无ActivationInfo.txt文件,求和谐

网友:
引用 网友D:
EWSTM8-3101-Autorun 无法和谐 安装目录中无ActivationInfo.txt文件,求和谐

ActivationInfo.txt文件需要自己生成?

网友:
我用了这个版本发现 之前用到 emwin 的程序中, 里面的汉字字符串编译错误, 8.11.2 没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 BUG,还是新版软件需要在哪里设置什么?  有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的吗?

网友:
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打开6.0的工程就编译不过

网友(2017-10-15):
可以到官网下载,界面比较漂亮,而且增加UTF-8选项。

网友:
界面及选项设置

网友:
wchar_t 从V8.10开始默认是32位的了,之前是16位。

Changed size of wchar_t in version 8.10 and 8.11
Object files following the ARM ABI has a runtime attribute indicating the size of wchar_t.

In EWARM version 7.80 and earlier, the size of wchar_t was 2 bytes wide and the runtime attribute was set accordingly.

For EWARM version 8.10, the size of wchar_t was 4 bytes wide but the value of the runtime attribute was not updated. Thus in 8.10 code is generated with 4 byte wide wchar_t but the object file is marked as if wchar_t is 2 bytes wide.

In EWARM version 8.11 wchar_t is 4 bytes wide and the runtime attribute is set accordingly.

Looking only at the wchar_t aspect this has the following implications:
Combining object files built with 7.80 and 8.10 will not trigger any linker warning but if the application uses wchar_t, the behavior will be unpredictable.

Combining object files built with 8.10 and 8.11 will trigger a linker warning but the application should work even if it uses wchar_t.

Combining object files built with 7.80 and 8.11 will trigger a linker warning and if the application uses wchar_t, the behavior will be unpredictable.

网友:
这几个版本的iar升级有点断,工程内容老是变,.2的.1能打开,编译出错。  7.x用8.x打开压根不能用,常说的乡下兼容都没做到。

网友:
IAR For ARM 8.20.1版本已发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2111-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ttp://netstorage.iar.com/SuppDB/Protected/PRODUPD/012390/EWARM-CD-8113-13984.exe

配合 eclipse 使用 ...

你好,请问如何配合 eclipse 使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如何配合 eclipse 使用?谢谢!

安装Eclipse之后安装IAR插件

详情参阅 http://eclipse-update.iar.com/plugin-manager-install.html

网友:
在用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