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的FPGA板,舰艇升级到航母

楼主(2017-09-11):
找了块二手板子:
Altera Stratix V GX FPGA Development Kit
Stratix V GX FPGA 5SGXEA7K2F40C2N
DDR3 SDRAM, QDR II+ SRAM, RLDRAM II
PCIe x8, HSMC, SDI, QSFP, Gigabit Ethernet

可临发货时卖家说摔坏了,只有全新的(一共2套),然后稍微加了点钱,换成一套新板。

结果寄出后几天,卖家拆掉剩下的一套新的,里面不是那块板,而是这块双芯片板:
http://www.terasic.com.cn/cgi-bi ... ryNo=160&No=788

Featured devices

5SGXEA7N2F45C2N = FPGA 1
5SGXEA7N2F45C2N = FPGA 2

这是卖家联系我,不要这块的话就到货后退回去,要的话就仍然按原价卖给我,考虑了几天,接受这块超级板好了(虽然FPGA芯片是2片,但其实I/O只一组,没有前块板好用)。

结果今天收到货,连上电脑一看,原来还有更大惊喜:

FPGA不是A7,而是AB,LE多1/3,达到952K,我去!!!

网友A:
有钱人,原价10来万吧。
二手的多少钱来着

网友B:
可以验证 coretex-M0了,恭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人,原价10来万吧。
二手的多少钱来着

相比原价,肯定便宜非常非常多。这板到我手只是没外包装,板子静电袋标签都没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验证 coretex-M0了,恭喜楼主

M0单颗FPGA放个几十个应该没问题,外设多的话,放10来个应该是可以的。

其实这板只是门数大,I/O太少,要多挂一些需要外部接口的IP的话,不好用。

网友C:
虽然看不懂,但是楼主肯定是赚到了。
就跟之前一个老外在垃圾桶捡了一台泰克频谱仪一样~。。。

网友D:
编译一次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玩这个要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看不懂,但是楼主肯定是赚到了。
就跟之前一个老外在垃圾桶捡了一台泰克频谱仪一样~。。。 ...

没那么夸张,这东西卖家还是识货的,专卖这个,但价格确实算挺优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译一次几十分钟到几个小时,玩这个要有耐心

stratix IV 530 (I7-4700MQ/E3-1230V2):
M0编译在30分钟左右
M4编译在1小时左右
这样的时间还能接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tratix IV 530 (I7-4700MQ/E3-1230V2):
M0编译在30分钟左右
M4编译在1小时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验证 coretex-M0了,恭喜楼主

话说fpga更适合玩的是开源的mips32r1核。。

这些开源的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不亲自调好,它总是给你捣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fpga更适合玩的是开源的mips32r1核。。

这些开源的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不亲自调好,它总是给你捣 ...

混饭吃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玩其它的

其实非常想玩RISC V,毕竟号称在0.18um上能跑300MHz,Cortex-M才几十兆而已。

网友:
大概多少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饭吃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玩其它的

其实非常想玩RISC V,毕竟号称在0.18um上能跑300MHz,Cort ...

RISC V是一个好方向,配置弹性好,最重要的是完全免费

楼主:
这块板毕竟卖家还在卖,不好透露,但你可以闲鱼上搜下,应该只剩一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块板毕竟卖家还在卖,不好透露,但你可以闲鱼上搜下,应该只剩一块了。 ...

卧槽 3W5……

5K 真的还得慎重考虑下

网友:
光fpga需要多少钱?

网友:
搜了下价格,3.5W楼主果然是有钱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卧槽 3W5……

5K 真的还得慎重考虑下

我情况特殊,买的不是这个价。。。

另外,你这说法有点像一台原价50万的宝马,开了1000公里卖给你只要17万,然后还是觉得贵

网友G:
这个板子在eaby上大概1k美金左右,咸鱼上那个人是专门倒卖ebay上的开发板。双FPGA容量挺大的,Stratix V可以玩好几年,只可惜原来的QDR都没有焊接,好在芯片本身的ram够大,这个应该是某个公司的定制版,Altera 论坛有人反映说有部分原理图和器件对不上。

网友:
看着都感觉恐怖,我还是玩我的actel M3算

网友:
好恐怖啊好恐怖,我还是回头玩我的z7000算了

网友H:
看着头都大,我还是玩我的c5 v soc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在eaby上大概1k美金左右,咸鱼上那个人是专门倒卖ebay上的开发板。双FPGA容量挺大的,Stratix V可 ...

请问eBay 上怎么搜出来的?我怎么一直找不到想要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在eaby上大概1k美金左右,咸鱼上那个人是专门倒卖ebay上的开发板。双FPGA容量挺大的,Stratix V可 ...

eBay 上那个是GX,不是Advance, GX当时给我的价格也和ebay上差不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着头都大,我还是玩我的c5 v soc算了

c5 soc 环境好不好建立?

网友G:
引用 楼主:
eBay 上那个是GX,不是Advance, GX当时给我的价格也和ebay上差不多。

我100%确认就是这个,我2个月前就看到了,只是觉得资源太多实在用不上。GX和Advance的外包装是一样的,看产品代号来区分的,还跟卖家沟通过的。咸鱼这个卖家只是误打误撞买了这个板子而已,要不然他要你加的钱就会更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100%确认就是这个,我2个月前就看到了,只是觉得资源太多实在用不上。GX和Advance的外包装是一样的,看 ...

原来这样啊,那我应该再从ebay上买块,我现在的价格也差不多,所以认为超值了。

其实GX也挺好的,接口多,IO也多,但没二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原来这样啊,那我应该再从ebay上买块,我现在的价格也差不多,所以认为超值了。

其实GX也挺好的,接口多 ...

是的,GX小巧一点,资源不少,IO也多,够耍好几年,不过你手上这块也算是超值了。其实如果只是学习ARM Cortex系统MCU,最方便还是ARM官方的板子,Cyclone V A9,300K LE.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是的,GX小巧一点,资源不少,IO也多,够耍好几年,不过你手上这块也算是超值了。其实如果只是学习ARM Co ...

cyclone v 不是只到110k L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c5 soc 环境好不好建立?

以前玩过Avalon总线的话基本没难度,还是Avalon总线,然后通过bridges桥接到ARM的AXI总线。C代码的话都是在Linux下开发,驱动方面貌似是把直接把和FPGA有交互的地址空间写成了一个mem设备,C程序打开这个设备就可以直接透过MMU访问这些地址空间了(刚入手,这方面不是太确定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在eaby上大概1k美金左右,咸鱼上那个人是专门倒卖ebay上的开发板。双FPGA容量挺大的,Stratix V可 ...

再请问一下,这颗芯片速度是-几?完整的芯片型号是什么?省得我也像图上一样拆一遍了

网友K:
楼主,此板正确的玩法是 :做个CPU核,然后打磨下,印上蛇芯猪芯啥的,找个投资人,然后IPO都不是梦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此板正确的玩法是 :做个CPU核,然后打磨下,印上蛇芯猪芯啥的,找个投资人,然后IPO都不是梦 ...

呵呵,开个玩笑,要是这么容易,谁还会舍不得8K买块板?

网友:
楼主准备 拿着块板子做什么大事呢?

网友L:
我猜楼主芯片开发,验证?

网友G:
引用 网友J:
cyclone v 不是只到110k LE吗?

110k的是soc芯片,单纯fpga的有301k和150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猜楼主芯片开发,验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这颗芯片速度是-几?完整的芯片型号是什么?省得我也像图上一样拆一遍了 ...

-2
等级的,只是把a7换ab,其他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2
等级的,只是把a7换ab,其他不变的

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卧槽 3W5……

5K 真的还得慎重考虑下

做深度学习的板玩,自己搞不是公司行为,肯定便宜的好;没钱找的拆机 FPGA K7 325T 只要 ¥100,DSP 资源还不错,搞坏了真心不心疼。

网友:
这个板子点的LED流水灯一定很漂亮

网友M:
楼主果然实力雄厚,买3.5W的开发板玩!
还是看不懂,我玩CPLD也就当作IO用,控制简单的时序动作,搞不明白,这么高级的玩意可以干些啥,
给普及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果然实力雄厚,买3.5W的开发板玩!
还是看不懂,我玩CPLD也就当作IO用,控制简单的时序动作,搞不明白 ...

我买的肯定不是这价,低多了。

另外买来是做asic验证,一般的板子大多门数不够。

网友N:
楼主自己验证asic?? 搞这个不用公司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自己验证asic?? 搞这个不用公司资源》?

公司就是楼主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肯定不是这价,低多了。

另外买来是做asic验证,一般的板子大多门数不够。  ...

您是做IC后端测试的呀,牛  工资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110k的是soc芯片,单纯fpga的有301k和150k的

cyclone V 太贵了没有cortex A9的话还不如用cyclone iv

网友:
引用 网友J:
cyclone V 太贵了没有cortex A9的话还不如用cyclone iv

cyconleV 确实贵,同样资源,zynq 200 ,cyconeV差不多500 600还买不到。
我觉得有机会的还是不要弄altera了。去淘宝看看altera soc的开发板  和zynq的板子就对比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