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编译Main函数,无法找到其他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7-09-11):
整个工程都是自动生成的,并且可以用MDK编译通过,排除语法错误。
切换到GCC编译器,发现MAIN函数的头文件对MAIN.C失效。也就是在main.C文件中无法调用外面的函数。
在MAIN.C中可以调用系统自动生成的所有函数。用户新添加的文件中的函数无法被main.c调用。
应该是包含的问题,可是包含的路径相关的都设置OK 的。
上截图。

网友A:
在mdk下看看这些都在哪定义的,包含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dk下看看这些都在哪定义的,包含之。

包含和定义都没有问题。。
应该是GCC 在哪里需要修改 link命令,只是我不知道如何修改。

对了 psoc creater的版本是4.1   刚才看官网又更新一个update 下载看看情况。

网友:
没有用过  psoc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