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过零点检测后的波形

楼主(2017-09-11):
LM339检测三相反电动势过零点,驱动后怎么会是这种波形呢?电源一直在报警,感觉好像过流!

楼主:
图片怎么传不上?提示server IO 错误

网友A:
lm339是比较器,oc输出。不光速度上不去,上拉还慢。一般用在电源过载保护拉低(几个us)。你换成轨到轨比较器或运放试试。tp2272,tlv3501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39是比较器,oc输出。不光速度上不去,上拉还慢。一般用在电源过载保护拉低(几个us)。你换成轨到轨比 ...

从外面买回来的电路板,换了一个单片机,自己写了程序进去,运行没有那么好,原来的运行波形很好!电机转动得很好!MCU是stm8s105

网友B:
1.3好像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好像互相干扰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这几个是比较器的输出信号?你的BEMF检测电路的拓扑和你参考的板子一模一样?信息太少,没法判断

网友C:
如果你电机的功底比较弱,建议你不要修改原先工作正常的板子,但把你自己的BEMF检测电路连到这个板子上,看看波形输出是否ok。也许是你的程序问题引起的

网友:
电源对你的检测也是有影响的,已经在报警了,那么电源报警时的动作如何?是否会拉掉电源?拉掉以后负载侧如何动作?如果一直在掉电-降低功率-恢复,那你这个系统能跑起来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电机的功底比较弱,建议你不要修改原先工作正常的板子,但把你自己的BEMF检测电路连到这个板子上,看 ...

确定是程序问题,我只是换掉mcu,烧录程序,其他一点都不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m339是比较器,oc输出。不光速度上不去,上拉还慢。一般用在电源过载保护拉低(几个us)。你换成轨到轨比 ...

OurAvr时候就有好多人用这个做的 运行没问题的  好不好另说

网友D:
应该是没虑掉假过零信号引起提前乱换相过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没虑掉假过零信号引起提前乱换相过流吧

怎么滤掉,大神,刚入门,求指点,最好有参考程序,谢谢

楼主(2018-04-21):
引用 网友D:
OurAvr时候就有好多人用这个做的 运行没问题的  好不好另说

有开源的例子吗?怎么在OURavr里面都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