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10000V的直流,线间最小距离多少?

楼主(2017-09-11):
家里的老鼠成精了,老鼠胶,老鼠笼,电子捕鼠器,老鼠夹,超声波驱动鼠器,等等,都对它一点效果都没有。之前在淘宝买了一个高压捕鼠器,根本电不了大点的老鼠。所以想自己制作一个高压捕鼠器,电压10000V,让老鼠碰到就别想走,由于需要将存储电能的电容装到PCB上,不知道PCB板上线间的最小距离该多少,请各位老司机指点一下。

网友A:
注意安全,别弄到小孩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安全,别弄到小孩子了

会特别注意安全问题,隔离变压器转DC12V供电,单片机+RTC控制,老鼠一般都是晚上出来活动的,只在晚上小孩睡觉后使用,且早上六点前会自动关掉和放完电。

网友:
不知道走10kv的PCB板子什么样子的。估计隔空可以拉出10mm以上的电弧了,参考高压包的处理方式将倍压电容和二极管封到环氧里

网友:
坐等高人

网友B:
干燥空气的耐压是1毫米1kv。还是别用pcb了。

网友C:
养10只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养10只猫,

现在都是吃猫粮长大的,早已经对老鼠不感兴趣了,不给猫粮就是虐待。(。◝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燥空气的耐压是1毫米1kv。还是别用pcb了。

PCB板应该考虑爬电,开槽少不了

网友:
最好油浸,否则潮湿就麻烦

网友:
小的时候见过,原理好像是交流220倍压整流吧,没这么复杂。

网友:
直接用电视高压包不行吗?

网友:
用2只小变压器对接把220V升到300-400V以上。
即使电不死,老鼠也不敢再来了

网友:
中二少年,鉴定完毕

网友D:
直接搭棚,不需要PCB,  10000V那点功率,电压高电流小,电不死老鼠的,还不如弄个微波炉变压器有2000V,放电板上弄个开关老鼠碰到触发,电到老鼠延时断电,报警,但是非常危险,人碰到照样要挂,电路若不可靠未断电,老鼠烧焦变压器起火会引发火灾,不提倡这样做,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
养猫吧,老家有只干活的猫左右前后邻居家都没有老鼠

网友:
不需要10000V,如15楼,关键是功率,微波炉变压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还是考虑做 捕鼠器吧

网友:
做到PCB上,一定会爬电。另外,直流高压的电击效果远不如高压交流电

网友:
玩大了吧,楼主

网友:
假货宝有现成的,用电视高压包给几十个电解电容充电,电老鼠很爽

网友:
查国标吧4793,里面有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搭棚,不需要PCB,  10000V那点功率,电压高电流小,电不死老鼠的,还不如弄个微波炉变压器有2000V,放 ...

你说的靠谱,隐患很严重,电到人,引发火灾都比鼠患严重很多

网友E:
直接通电老鼠根本不上去,要检测到上去了才通电,我试验过220V隔离后放在老鼠经过的路上一只都没电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通电老鼠根本不上去,要检测到上去了才通电,我试验过220V隔离后放在老鼠经过的路上一只都没电到{:sad: ...

是的, 老鼠嘴旁边的长毛能感觉到电场,所以不会上去, 电压高了就更明显了,电压高 几万伏了靠近的话人的汗毛都能竖起了,几百伏只不过老鼠感觉更灵敏,所以估计能察觉到电场,通了电就不过去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小区物业“生化”武器厉害
住了几年,家里都没有发现过老鼠

网友:
按1000V1mm计算应该是10mm

网友:
老鼠精得很 我这不知道怎么进了一只 怎么也抓不到

网友:
要是猫咪干活的话就好了我家以前养过几次猫,有一只小猫就在那里跟老鼠玩。。。。唉,看着满眼都是泪

楼主:
回楼上各位,电到家里老鼠了。 在x宝买的电视高压包,35个120uf/450v的电解搭棚串联,没有使用PCB,12v电瓶供电,单片机控制高压包给电容充电10000v左右。

网友:
按照电气的有机绝缘标准看,4级污染情况下交流6kV爬电距离100mm,直流10000V应该差不多。但是一般电路板没有取这么大余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电到家里老鼠了。 在x宝买的电视高压包,35个120uf/450v的电解搭棚串联,没有使用PCB,12v电瓶 ...

几个问题请教:1.搭棚的时候,电容固定在绝缘板上吗?电解串联时,每个电容都需要并联高阻值电阻吗?高压包输出直接给电容充电,靠变压器内阻限制充电涌流吗?

网友:
u管上很多用饮料瓶做老鼠笼的,安全第一。关键是不要反复用。抓到老鼠后把饮料瓶和老鼠一起处理掉。

网友G:
10kv电压略高,一则功率不容易上去效果打折,二则肯定会被老鼠感知,再则这个电压会有臭氧了。功率给力(比如电流可达1A)的话400-600v就足够,但是需要增加不触网的断电装置,避免被发现。

网友:
不如考虑下大功率激光,绿或者蓝的,仅触发了再开启。之前我家有只老鼠被逼到角落里了,我用红激光笔照射过,后来就逃没影了

网友:
检测到老鼠开动泵喷浓硫酸

网友:
只知道 10000V 的 PCB 印丝可以很小,相叠在一起也都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电到家里老鼠了。 在x宝买的电视高压包,35个120uf/450v的电解搭棚串联,没有使用PCB,12v电瓶 ...

多大的老鼠 ,这么高电压电成什么样了

网友I:
用不了1000V,我之前在农村老家,用的是220V串接200W的灯泡,然后二极管倍压整流,碰上的老鼠都下不来了。

网友J:
1. 用红外光电技术检测老鼠,太大的动物(猫,狗,人,孩,鸡)不会触发。
2. 控制电路。 能定时,遥控,报警。
3. 高压电网。 要求尺寸大中小,适应各种场合,并且外观与通常物品差异较小。
4.  把上述123组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个问题请教:1.搭棚的时候,电容固定在绝缘板上吗?电解串联时,每个电容都需要并联高阻值电阻吗?高压 ...

我是把电容打胶固定到塑料盒里,电容也没有并联电阻,高压包出来串三个高压二极管后直接接到电容的,测试充满电大概要40-50秒左右,每隔三十秒左右要再补冲一下,要不电压会自动掉下来,同时也可以检测一下有没有电到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大的老鼠 ,这么高电压电成什么样了

老鼠估计有300克以上,两脚被电得有点黑了,但好像还没死,反正装到袋子里后又猛踩了几脚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kv电压略高,一则功率不容易上去效果打折,二则肯定会被老鼠感知,再则这个电压会有臭氧了。功率给力(比 ...

我用的电容应该内阻小一点,一个差不多6块钱,效果目前看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不了1000V,我之前在农村老家,用的是220V串接200W的灯泡,然后二极管倍压整流,碰上的老鼠都下不来了。 ...

不会跳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用红外光电技术检测老鼠,太大的动物(猫,狗,人,孩,鸡)不会触发。
2. 控制电路。 能定时,遥控,报 ...

考虑到灭鼠以后都会一直有需要,经楼上坛友指点,我正在准备做一个新的捕鼠器。
100W以上的隔离变压器+微波炉变压器(2000V输出左右)+加老鼠检测,检测到老鼠了才通电。

网友:
10000V 空气击穿间距50mm左右

网友:
在二楼木质阁楼,不存在漏电跳闸,电到老鼠或者短路时,灯泡就亮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电到家里老鼠了。 在x宝买的电视高压包,35个120uf/450v的电解搭棚串联,没有使用PCB,12v电瓶 ...

一直开着老鼠没感应到电场么

网友:
割槽 灌胶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直开着老鼠没感应到电场么

我估计能感应到,但我用的线很小,不一定能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