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从0V升高到5kv,时间用50us,这需要多大功率?

楼主(2017-09-12):
如题,谢谢!
小白问题,请大家轻拍。

网友A:
没有说负载是啥等于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负载是啥等于白说~

负载是一个4ma的激光管

网友:
空气激光管?那在激发前是没有电流的。功率第,几十W撑死。

网友:
算一下吗,5kvX4ma ,功率选大2-3倍

网友:
论坛元老自称小白问题,太谦虚了吧

网友:
二氧化碳激光管

网友B:
如果输出电容有1nf,功率需要250w,没有负载电阻的情况下

网友:
需要 长期激发吗? 还是瞬间就可以了  如果是瞬间,可以看下  整流倍频原理,类似苍蝇拍  但是速度需要1s左右。我们用再氙灯激发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输出电容有1nf,功率需要250w,没有负载电阻的情况下

恩,大概算了下,电容能量W=1/2(C· U2)=0.0125J
P=W/t=250W
不过你这应该算平均功率,考虑电容充电是指数曲线,t取(1-e)T应该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