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WIFI转网口稳定方案

楼主(2017-09-12):
最近在做一款产品,需要连接外接wifi 然后通过网口提供给内部设备,目前一直没有找到稳定的方案,各位坛友有推荐的方式吗?

网友:
WIFI路由器不行吗?

网友:
反过来的也是一样的吗?就是WIFI热点功能的路由器?

网友:
无线网桥,ubnt,可变通方法设置定时重启,一个项目上视频监控,运行几个月没问题,但具体时间内,肯定有时会丢包的。
注意不能买假货

网友:
路由器芯片  方案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买AP不就得了,都现成的设备。

胖AP(可用无线路由代替),瘦AP都可以。

网友A:
路由器的wifi做w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的wifi做wds

wds不稳定

网友:
路由器客户端模式

网友:
随便买个Wi-Fi路由器就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