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元件如何重叠摆放??

楼主(2017-09-12):
今天看到一块开发板的元件重叠摆放在一起,大封装元件里摆放了两个小封装元件,
自己在ALLEGRO PCB里试了哈,报DRC错误,像这种元件摆放方式在ALLEGRO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好像做封装时要做高度的吧, 把高这部分的高度设为0吧,

网友:
记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1,每个器件在place bound层有个shape,如果这个shape叠上了就会报错,可以直接删掉这个shape就好了
2,在analysis mode中关掉package to package的drc选项
3,你可以直接忽视这个drc

方法很多,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
知道没问题了就无视DRC吧

网友:
把这个DRC忽略掉就行了

网友:
一直用4楼的方法1,绝对有效

楼主:
之前我也考虑是不是可以不用去管那个DRC错误,但是心里没底,怕出错。
看了大家的回复,消除了我心中的疑虑,谢谢大家!

网友:
做封装时候就做进去,做成一个复合封装。

网友:
设置区域约束

网友:
place bound top层设置不用重叠

网友:
waive drc。
只要你能保证这个drc你已经确认就可以。

网友:
高度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