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电子调试时用的电子负载

楼主(2017-09-12):
上次请麻烦大家推荐可调电源,大家给的最多的意见是艾德克斯的IT6720,最后综合考虑需要,选择了IT6302,领导表示这个电源不错。
这次麻烦各位再给个电子负载的建议,电压要求不高,28V以下,电流大概5A就够,主要是性价比高,耐用一些的。
上次咨询电源的时候,有人推荐汉晟普源hspy的产品,我去他们网站看了一下,只有电源没有负载,这次是不在比较范围了

网友:
IT8211/ IT8511+

网友A:
ZKE 的 EBC-A10 ?!

网友B:
目前我用的,IT85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ZKE 的 EBC-A10 ?!

马宝宝看了下,怎么感觉像是40年前设计的产品呢
您用过吗,效果如何?

楼主:
1750元:2400元,8511+的主要优势是什么呢?我不是太熟悉电子负载,pdf上有些参数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用的,IT8511+

IT8511+上面写的120V/30A/150W,指的是不是最大功率只能到150W,当利用30A能力的时候输入电压最高只能到5V;反过来当输入电压120V时,最大电流只能1.25A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宝宝看了下,怎么感觉像是40年前设计的产品呢
您用过吗,效果如何?

我上周买了台 EBC-A10+ 实测还算蛮准确的,近 150W 时内部散热声感觉也蛮小的。
我就实测了约十分钟吧!就感觉来说说而已,不带广告!
在于我而言算是玩具级别的收藏品而已,与产线用的确实不能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IT8511+上面写的120V/30A/150W,指的是不是最大功率只能到150W,当利用30A能力的时候输入电压最高只能到5 ...

是这个意思,总功率限制了,电流,电压都不能超过规格写的范围,否则会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IT8511+上面写的120V/30A/150W,指的是不是最大功率只能到150W,当利用30A能力的时候输入电压最高只能到5 ...

是这么理解吧,我是这么想的,规格书上也是这个参数,但是我就拿来做个小锂电池测试,也没用到过极限值。最低电压好像是0.14( 0~3A) 1.4(0~30A)

网友C:
ZKE的EBC-A05和IT8511我都有
EBC-A05适合个人购买。算是入门级的电子负载,价格低,小巧,可以联机,基本功能都有,但无论是外壳还是内部工艺,都还停留在小作坊级别,操作极为不方便,某些参数不能在负载工作时改变
IT8511属于商用级的产品,功能全,售后服务口碑极好,市场占有率极高,基本挑不出什么毛病,研发用的话属于一次性到位的产品。当然价格也比EBC-A05贵,但在同性能的负载中也还是很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ZKE的EBC-A05和IT8511我都有
EBC-A05适合个人购买。算是入门级的电子负载,价格低,小巧,可以联机,基本功 ...

对不起,我可能说的不是太清楚。
想请教您的是IT8211和IT8511+的功能差异主要是什么?当然,电压电流功率这几个参数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其他功能上的主要差异是什么呢?

楼主:
有个朋友说他们单位的是菊水PLZ-153和亚锐3710。我在马宝上查了一下这两款,感觉艾德克斯的产品性价比真的还算高的

网友D:
美尔诺(maynuo)  M9712C  ,蛮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尔诺(maynuo)  M9712C  ,蛮好用!

似乎看着没艾德克斯高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美尔诺(maynuo)  M9712C  ,蛮好用!

美尔诺  M9712C,2台。用了5年了,没出过任何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看着没艾德克斯高端啊

传闻美尔诺是之前艾德克斯里面的一批人出来搞的,明白?

网友E:
不编程的话IT8211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编程的话IT8211就足够了

这个“编程”是什么意思呢?按照设定的时间和参数,不断的调整负载的功率?

网友:
IT8511+是IT8511的升级替代型号,具体要对比说明书,差别不大
印象中IT8511+增加了针对锂电池的测试功能,精度略有提升,但内部用料略有下降

“编程”的意思是,先设置一种工作模式/参数,达到指定触发条件时(时间/电流/电源/功率/功……),切换到另外一种工作模式/参数。例如锂电需要三段甚至多段式充放电(涓流/恒流/恒压/涓流……)

~~~~~~~~~~~~~~~~~~~~~~~~~
看错了,你问的是IT8211和IT8511+,后者可编程,有4种工作模式(前者只有3种),支持动态测试,多了用针对电池等专项测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8511+是IT8211的升级替代型号,具体要对比说明书,差别不大
印象中IT8511+增加了针对锂电池的测试功能, ...

那入门的IT8211,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吗:
比如在电压/电路/功率/阻值参数范围内,一会等效电阻50欧,过一分钟变成100欧,再过半分钟变成30欧;然后这种3阻值的轮询变换持续30次,负载变为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入门的IT8211,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吗:
比如在电压/电路/功率/阻值参数范围内,一会等效电阻50欧,过一分 ...

上面的回答有误,我以为你为的是IT8511和IT8511+

IT8211没用过,但从说明书上看它的自动测试功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实在满足不了就联机自己编程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入门的IT8211,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吗:
比如在电压/电路/功率/阻值参数范围内,一会等效电阻50欧,过一分 ...

它只支持按列表方式的自动测试,不支持复杂的条件跳转
“变换持续30”次好像不可能
自动测试只支持25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只支持按列表方式的自动测试,不支持复杂的条件跳转
“变换持续30”次好像不可能
自动测试只支持25步 ...

IT8211能否联机还请自行确认,我看屁股上有DB9的接口,但说明书和介绍对联机只字未提

不能连接的话估计满足不了你循环30此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编程”是什么意思呢?按照设定的时间和参数,不断的调整负载的功率? ...

设定放电截止电压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入门的IT8211,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吗:
比如在电压/电路/功率/阻值参数范围内,一会等效电阻50欧,过一分 ...

IT8511+的顺序操作功能可以满足“循环30”的要求

网友:
我用的也是IT8511+,感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IT8511+的顺序操作功能可以满足“循环30”的要求

谢谢您的指教,其实30次只是个虚数,我举个例子而已,没想到正好卡在了8211的25次上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其实30次只是个虚数,我举个例子而已,没想到正好卡在了8211的25次上面 ...

主要是IT8211的25步
“一会等效电阻50欧,过一分钟变成100欧,再过半分钟变成30欧”就是3步了
除掉最后的“负载变为开路”,正好能循环8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IT8211的25步
“一会等效电阻50欧,过一分钟变成100欧,再过半分钟变成30欧”就是3步了
除掉最后的 ...

好的,我下载pdf仔细看看,不懂再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