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个老外的负电源电路

楼主(2017-09-12):
这是一个老外设计的电路,VCC7V为外部输入的电压,经过如图所示电路后,得到-5V电源,看得有点头晕,请大家帮忙分析下。隐约记得以前论坛上有个类似的图,现在也找不到了。
另外,有个不解的疑惑,如果说这一系列繁琐的电路只是为了得到一个-5V电压,为何不使用一个电荷泵搞定?

网友:
我想说,为什么不用555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万能的34063……

网友:
为什么不用简单的XL145960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万能的34063……

大师,这是老外设计的一个电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分析这个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这是老外设计的一个电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分析这个电路。 ...

原理很简单啊,IC3A 3B组成振荡器,经过3C 3D驱动BG3组成boost电路,经D1 C7整流滤波,DW1 R9 R10组成采样反馈,超过设定电压就通过BG2控制IC3C暂停BG3输出,所以这是一个间歇振荡稳压的boost升压电路(和34063工作原理相同)。
然后D2 D3和C9~C11那边组成负压倍压整流,再经79L05稳压成-5V。

下面是34063的内部框图,我用红色标注了这个原理图的等效部分,你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
向古大师学习。说的很详细。

网友:
这就是个电荷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很简单啊,IC3A 3B组成振荡器,经过3C 3D驱动BG3组成boost电路,经D1 C7整流滤波,DW1 R9 R10组成采样 ...

感谢古大师,经过您的一番指点,终于看懂了这图,大师就是大师,各种知识新手拈来,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很简单啊,IC3A 3B组成振荡器,经过3C 3D驱动BG3组成boost电路,经D1 C7整流滤波,DW1 R9 R10组成采样 ...

不知道古大师的护体神功是如何修炼出来的

网友:
讲的真好,学习了

网友:
用一个开关型DCDC正负压就都有了,还要这么麻烦?

网友:
先留着,后面会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古大师的护体神功是如何修炼出来的

应该是天赋+机缘+经历+XXX

网友:
古阿莫,真是有缘。

网友:
高手啊,必须得好好学习。

网友C:
类似Microchip那篇技巧文档,http://microchip.eefocus.com/article/id-328937

网友:
有古大师出现帖子一定要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Microchip那篇技巧文档,http://microchip.eefocus.com/article/id-328937

这个笔记写的好,好好看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这是老外设计的一个电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分析这个电路。 ...

很早前某国企买了一台毛子的机床,回来拆包发现里面有块香皂,于是一群专家围着研究香皂起什么做用,一月未果,于是问原厂FAE,最终答复是:厂线工人洗手后忘记拿出来了。

网友(2018-02-16):
原理图对么?D2的负极不接地?

网友:
主要是一个电路出两个电压,还有就是便宜。还见过用剩余的反相器出做电荷泵做2倍压和3倍压和负压的。不过现在国产dc-dc也非常便宜。不值得用这种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很简单啊,IC3A 3B组成振荡器,经过3C 3D驱动BG3组成boost电路,经D1 C7整流滤波,DW1 R9 R10组成采样 ...

大师,好像负压生成的电路,启动电流都比较大,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0-10-21):
引用 网友C:
类似Microchip那篇技巧文档,http://microchip.eefocus.com/article/id-328937

现在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