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STM8L 串口2 dma 发送的时候 会丢中间部分字节"

楼主(2017-09-12):
大家好!帮忙看看。
          现象 :
调试STM8L052 的时候碰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DMA发送的时候会丢字节!且不是尾巴和头部而是中间的几个字节丢了。且是随机的丢部分。

        实用串口DMA接收,IDLE中断读取不定长的数据,然后串口DMA发送数据。

        代码:

#define EW_USART               USART2
#define EW_USART_CLK           CLK_Peripheral_USART2

#define EW_USART_TX_PORT       GPIOE
#define EW_USART_TX_PIN        GPIO_Pin_3

#define EW_USART_RX_PORT       GPIOE
#define EW_USART_RX_PIN        GPIO_Pin_4

/*data reg address*/
#define USART_DR_ADDRESS       (uint16_t)((uint32_t)EW_USART+1)  /* USART1 Data register Address */

#define USART_DMA_CHANNEL_RX   DMA1_Channel3
#define USART_DMA_RX_TC_FLAG   DMA1_FLAG_TC3
#define USART_DMA_RX_HT_FLAG   DMA1_FLAG_HT3

#define USART_DMA_CHANNEL_TX   DMA1_Channel0
#define USART_DMA_TX_TC_FLAG   DMA1_FLAG_TC0
#define USART_DMA_TX_HT_FLAG   DMA1_FLAG_HT0

void ewPort_usart_init(uint8_t *txBuffer,uint8_t txBufferSize,
                                                           uint8_t *rxBuffer,uint8_t rxBufferSize){
        /*9600*/
        /* Enable USART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ypeDef)EW_USART_CLK, ENABLE);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software pull up)*/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EW_USART_TX_PORT, EW_USART_TX_PIN, ENABL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software pull up)*/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EW_USART_RX_PORT, EW_USART_RX_PIN, ENABLE);

  GPIO_Init(EW_USART_TX_PORT, EW_USART_TX_PIN,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EW_USART, 9600,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StopBits_1,
             USART_Parity_No,
             (USART_Mode_TypeDef)(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DMA config*/

  /* Enable DMA1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DMA1, ENABLE);

  DMA_GlobalDeInit();
  DMA_DeInit(USART_DMA_CHANNEL_RX);
  DMA_DeInit(USART_DMA_CHANNEL_TX);

   /* DMA channel Rx of USART Configuration */
  DMA_Init(USART_DMA_CHANNEL_RX, (uint32_t )rxBuffer, USART_DR_ADDRESS,
                   rxBufferSize, /* DMA_BufferSize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Mode_Circular, DMA_MemoryIncMode_Inc,
           DMA_Priority_Low,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

   /* DMA channel Tx of USART Configuration */
  DMA_Init(USART_DMA_CHANNEL_TX, (uint32_t)txBuffer,  USART_DR_ADDRESS,
           txBufferSize,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Mode_Normal,
           DMA_MemoryIncMode_Inc, DMA_Priority_High,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 Enable the USART Tx/Rx DMA requests */
  USART_DMACmd(EW_USART, USART_DMAReq_TX, ENABLE);
  USART_DMACmd(EW_USART, USART_DMAReq_RX, ENABLE);

  DMA_Cmd(USART_DMA_CHANNEL_RX, ENABLE);
  DMA_GlobalCmd(ENABLE);

    /*receive idle interrupt config*/
  USART_ITConfig(EW_USART, USART_IT_IDLE, ENABLE);
  USART_Cmd(EW_USART, ENABLE);
}

void ewPort_usart_dma_send_block(uint8_t *ptBuffer,uint8_t size){

   DMA_Cmd(USART_DMA_CHANNEL_TX, DISABLE);
   DMA_ClearFlag(USART_DMA_TX_TC_FLAG);
   DMA_ClearFlag(USART_DMA_TX_HT_FLAG);
   DMA_SetCurrDataCounter(USART_DMA_CHANNEL_TX, size);
   DMA_ITConfig(USART_DMA_CHANNEL_TX, DMA_ITx_TC, ENABLE);//使能TC中断
   DMA_Cmd(USART_DMA_CHANNEL_TX, ENABLE);
}

uint16_t ewPort_usart_dma_received_size(void){
        uint16_t dataSize = 0;

        DMA_Cmd(USART_DMA_CHANNEL_RX, DISABLE);
        dataSize = DMA_GetCurrDataCounter(USART_DMA_CHANNEL_RX);

        return dataSize;
}

void ewPort_usart_dma_receive_start(uint8_t *ptBuffer,uint8_t size){

    DMA_ClearFlag(USART_DMA_RX_TC_FLAG);
    DMA_ClearFlag(USART_DMA_RX_HT_FLAG);
    DMA_SetCurrDataCounter(USART_DMA_CHANNEL_RX, size);
    DMA_Cmd(USART_DMA_CHANNEL_RX, ENABLE);
}

/*isr*/

INTERRUPT_HANDLER(DMA1_CHANNEL0_1_IRQHandler,2)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bsp_test_gpio_reverse();
        ew_rtu_tx_complete_isr( );
    DMA_ClearFlag(USART_DMA_TX_TC_FLAG);
}

INTERRUPT_HANDLER(TIM2_CC_USART2_RX_IRQHandler,20)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if(USART_GetITStatus(EW_USART,  USART_IT_IDLE) != RESET)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EW_USART->SR;
                temp = EW_USART->DR;//IDLE清零需要依次读SR 和DR 寄存器
                (void )temp;
                USART_ClearITPendingBit(EW_USART,  USART_IT_IDLE);
                ew_rtu_received_isr( );
        }
}

网友:
串口的速率是多少?是否有可能速度太快引起的丢数据?

楼主:
结贴,是被ADC相关的代码干扰到了,具体还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