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带网口的板子,请问用什么MCU+PHY能降低成本啊

楼主(2017-09-12):
要做一个带网口的板子,功能简单,请问用什么MCU+PHY能降低成本啊
MCU最好是32位的,网卡10/100m自适应就行。
请大神们推荐一下。

网友:
stm32开发板上找方案。。。。。

网友:
STM32F107 看看

网友:
stm32f103c8+w5500

网友:
w7500P或者w7500+phy,如果对成本过于敏感,找个国产单片机+enc28j60,芯片应该可以控制在10元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