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中的电感一般选择什么磁芯的呀?铁氧体?

楼主(2017-09-12):
用磁珠效果好不好?电流比较大,就想降低纹波

网友:
电流比较大,用磁珠不行了

网友:
磁珠一般是高损镍锌磁性材料,用来滤除高频噪声的,也就是快速变化的信号,比如用来减弱开关管关短时的振铃波形,直流偏执过大的话,磁芯早饱和了。一般的功率滤波器的话,差的用铁氧体磁棒,参照一般的反激开关电源,不差钱的话就用铁硅铝磁环

楼主:
有没有好的厂家推荐呀?

网友:
铁粉心 铁硅铝 抗直流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