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问上位机的问题,ListBox大量刷新会闪烁怎么办好

楼主(2017-09-12):
如题,VB6.0的ListBox刷新数据会闪烁,目前测试大量数据上来

目前只是 用  List1.List(ExistN) = str   这种语句来更新内容(内容一样)

还是会造成List界面闪烁,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请教各位做上位机的怎么避免大量数据刷新造成闪烁的啊,而且又要实时显示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 begin end 这种异步填充的  方法   应该是有的  异步填充完毕 一次刷上去

网友B:
怎么还在用VB6.0,用VB.NET也不比VB6.0有多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在用VB6.0,用VB.NET也不比VB6.0有多大差别

那vb.net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有没有 begin end 这种异步填充的  方法   应该是有的  异步填充完毕 一次刷上去 ...

没看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vb.net有什么办法解决?

老的VC6.0和VB6.0本来就有刷窗闪的问题,不记得怎么改的了. 可能换新版本的就不会闪了

网友:
我没有用过 vb
我在 c# winform 上遇到过,大量数据,堵塞 ui 的情况。

当时具体是这样的:
* 从下位机读数据
* 读到的数据大概是上千之后,再往 list 控件里写就会一卡一卡的
* 当时也想了很多(其实是搜索了)的办法,如,异步或者用一个 list 先憋一会,在一股脑写入,等等其他
* 最后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下面附上连接),我记得,当时测试的几千上万条也没有问题。

link:DataGridView的虚模式填充 http://www.cnblogs.com/qingteng1983/archive/2010/05/09/1730905.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在用VB6.0,用VB.NET也不比VB6.0有多大差别

新的.NET想安装也不容易,我装.NET2015装了5个多小时也没装好,最后没耐心了就不装了,网速是50M的。微软的东西真是越来越臃肿

网友C:
闪烁估计是你哪地方处理的不好,WINDOWS下开发完成同样的功能不同的编程方法,效率可能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的.NET想安装也不容易,我装.NET2015装了5个多小时也没装好,最后没耐心了就不装了,网速是50M的。微软 ...

你得选,只装要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烁估计是你哪地方处理的不好,WINDOWS下开发完成同样的功能不同的编程方法,效率可能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 ...

数据不大的时候不明显的,以前没做过这么大的应用....一秒钟才几帧ID的

现在一秒钟200帧ID......显示效果立马差了....

网友E:
开double buffer,然后每次收到数据就enable一个timer,定时20ms,timer到了就批量插入之前收到的所有数据然后disable自身。这样保证20毫秒内不管收到几次数据只插入并刷新显示一次。你刷的太快没意义,人眼又看不过来

网友F:
插入之前先隐藏
插入后再显示,中间用显示另外一个listbox 做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得选,只装要用到的

选了,但选的比较多些,后来网上搜看有很多全选的说装了一晚上也没装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不大的时候不明显的,以前没做过这么大的应用....一秒钟才几帧ID的

现在一秒钟200帧ID......显示效 ...

一秒钟200帧肯定不能用常规方法直接刷了

网友:
如果非要刷新很快就不适合用控件了,这些控件设计时就没考虑这些应用,可考虑用PictureBox控件结合绘图函数完全用程序实现,特殊应用程序肯定复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秒钟200帧肯定不能用常规方法直接刷了

不要忘了你的显示屏每秒只能刷60帧!
你想刷更多的帧数是没意义的。就算你能往显存里写更多帧也没用。
你一秒收多少个数据也没意义,最佳做法是缓存起来凑够一个刷新周期再一起扔给显示。

网友:
对windows gdi的默认做法来说,你刷屏太快了还会造成显示内容撕列(你写显示写到一半刚好碰上系统刷屏的时刻,结果刷上去一半旧一半新)

网友:
.net 用 ListBox.BeginUpdate()和ListBox.EndUpdate()把设置列表的代码包起来。

网友G:
虚拟模式然后100ms刷新一次勉强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虚拟模式然后100ms刷新一次勉强能看

vb6.0有虚拟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忘了你的显示屏每秒只能刷60帧!
你想刷更多的帧数是没意义的。就算你能往显存里写更多帧也没用。
你 ...

我看了下,现在是定时10ms刷的..明天试试20ms  30ms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vb6.0有虚拟模式吗

.net应该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double buffer,然后每次收到数据就enable一个timer,定时20ms,timer到了就批量插入之前收到的所有数据 ...

我现在是定时10ms的

楼主:
现在最新测试的情况....

我现在判断一帧数据是不是相等才刷新,现在哪怕我只刷新一行也会闪烁...

网友H:
只有自己绘制才不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有自己绘制才不闪

你的意思是用text一条一条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入之前先隐藏
插入后再显示,中间用显示另外一个listbox 做指示

那这样要两个list的操作完全一样才行啊

网友I:
LIST控件在插入数据时,有可能还要排序,慢是没有办法的事。碰到这种情况,反正人眼也不可能辨别,可以适当降低刷新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LIST控件在插入数据时,有可能还要排序,慢是没有办法的事。碰到这种情况,反正人眼也不可能辨别,可以适当 ...

现在不是慢,我现在手动一帧一帧的添加都会闪屏的...

网友J:
这是由.net自身缺陷造成的,楼主查查双缓冲机制,我以前写的系统也是这么闪烁,随功能正常到用感觉不爽,后来使用了双缓冲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秒钟200帧肯定不能用常规方法直接刷了

显示器都没这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由.net自身缺陷造成的,楼主查查双缓冲机制,我以前写的系统也是这么闪烁,随功能正常到用感觉不爽,后 ...

我现在发现可能不是缓冲的影响的....我现在用个按键模拟,点一下,显示一包数据....

用手动去操作都会闪,点一下闪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