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7.15如何不重新进行敷铜操作情况下,去掉部分敷铜?

楼主(2017-09-12):
将上图圈画的地线敷铜去掉,老板子不想重新做敷铜操作,只想局部修改,原来的接地点和很多连接过孔都不想更改了。

尝试过Place->Slice Ploygon Pour以及 place poiygon pour cutout ,均无法完成。

网友A:
place poiygon pour cutout 可以啊   我经常用这个啊,放置后双击敷铜,回车自动再铺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 poiygon pour cutout 可以啊   我经常用这个啊,放置后双击敷铜,回车自动再铺一次就可以了 ...

尝试过无数次了,选择重新敷铜确实可以将选中的部分挖空,但同时其他没有选中的部分就又重新做了一次敷铜的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过无数次了,选择重新敷铜确实可以将选中的部分挖空,但同时其他没有选中的部分就又重新做了一次敷铜 ...

若是我,不重新敷铜,无法解决。。。。

当然,坐等高手出马解答~~

网友:
我也做不到,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导gerber,cam350上场

网友:
我觉得只能改gerber了

网友:
太RZ了这软件

网友:
老大跑题了啊,哈哈,楼主问的是AD下,如何搞~~

网友:
AD无解,请问pads,阿里狗有这样的操作吗?

网友:
用敷铜挖空就行了。

网友:
AD在铺铜这个功能太R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