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显示施工图如何随意缩放?

楼主(2017-09-12):
有工程施工大致的图片,需要能够在上面添加一些管道走线,记录成新图形并能够任一缩放。位图缩放会导致不清晰,所以要用矢量图搞么?
如下面的三种颜色管道布局图。

网友:
说的要用矢量图

网友:
必须用矢量图.

SVG, DXF,  gerber......等等. 格式一大堆, 选一个合适自己的.

网友:
上专用的GIS 控件 吧

网友A:
要有原始图吧  如果别人给一个jpg 让你加三条线 还能缩放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原始图吧  如果别人给一个jpg 让你加三条线 还能缩放不可能吧

我的想法是,先把jgp转成矢量图,然后在加三条矢量线,这样子就可以缩放了
只不过不知道操作起来麻不麻烦。
不缩放当然最简单了,但是别人给的图大小不好控制(好吧,可以压缩)
至少,客户的显示屏的分辨率不一定是一样的吧? 那么能缩放是最好了